合信扩展模板CTH2AMS-03S1-EB使用问题

楼主(2017-12-09):
各位好!

    第一次用合信的PLC产品,领导给了一个H224的CPU和一个CTH2 AMS-03S1-EB的模板,说这个模板是模拟量2路4-20MA电流输入一路输出的,但我查了图纸发现这是一个+-10V电压输入的模板,于是我在2条线上并了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但是接上线后,我是A+接正极,GND接负极,指示灯不亮,监控发现输入是0,去掉电阻情况还是一样。

    想问一下这个模板的寻址方式还有接线方法,图纸上说是单端电压输入类型。地址我从AIW0一直试到AIW18都不行,

           谢谢各位!

网友A(2018-02-07):
两入一出,输入SMW116,SMW118,输出SMW124

四两出出,输入SMW116,SMW118,SMW120,SMW122,输出SMW124,SMW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