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有关西门子S7-200smart

楼主(2017-12-09):
新人做项目,遇到瓶颈。这边需要用西门子PLC S7-200smart和威纶通触摸屏做一个项目。主要实现功能有:PLC输出0-10V的模拟量,并且相应的模拟量输出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另外触摸屏可控制PLC的模拟量输出,如触摸屏上输入键,输入1V,相应PLC的模拟量机应该为1V。这边的问题是:0-10V在PLC编程中对应的数值应该是0-27648,那么我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才能和触摸屏对应上呢?想了很久,可能是新人还没熟悉编程软件的原因,最主要还是新人,很多都不懂,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指令去实现这个功能。最后只能来求助工控大家庭了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300PLC0-10V对应0-27648,200系列的是0-32000吧。

主要方法是:AQW=输入*320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300PLC0-10V对应0-27648,200...

smart是0-276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哈哈 大哥你是来刷经验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经儮┊煈雨  感谢楼主分享 内容的回复...

连帖子内容都不看就回复 这还用问

网友D:
西门子有个库可以实现数模转换。

网友E:
用模拟量转换的库可以直接实现的

网友F(2018-06-19):
0-27648对应0-10V的线性关系,用计算公式算出来之后用计算指令即可。

还有就是可以用工程量处理的库文件,网上有很多,查得到!

网友G:
我也下一个学学 哈哈

网友G:
下载试试,希望好用!!!

网友G:
这么好的资料。应该下载。多谢

网友H(2018-10-20):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看看,希望可以用在实际应用当中

网友I(2019-01-30):
看一看,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