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rc校验问题

楼主(2017-12-10):
模拟时为什么D30是0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模拟是指PC上的模拟软件的话,那么遗憾的通知您,模拟软件Simulator不支持CRC指令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模拟是指PC上的模拟软件的话,那么遗憾的通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模拟是指PC上的模拟软件的话,那么遗憾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