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设备现场调试方法及步骤

楼主(2017-12-10):
    电气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非常重要,其质量直接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效果。调试前,应先了解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生产工艺和要求达到的各项指标,熟悉系统中各种元器件的性能参数和调试中使用的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周密的调试计划,按计划实施调试。电气控制设备现场调试内容包括:一般检查、绝缘检查、控制单元调试、操作控制电路调试。

    1.一般检查及线路检查

    电气控制设备安装就位后,应首先进行一般性的外观检查,着重检查所有电控设备和相关设备(包括电机、变流装置、互感器、变压器等)的数量、型号、规格及技术参数等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检查各项设备及元器件安装质量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检查各动力线与控制线的型号、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各项设备的接地线及整个接地系统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线路时应根据原理图或接线图检查各电控设备内部及外部连线是否正确。查线时应注意连接线头是否有松动、虚焊和接触不良等。控制柜至外部设备的连线应通过接线端子连接。在同一端子上一般不应压接三个以上的线头。

    2.绝缘检查

    绝缘检查主要是检查设备在运输、储存、安装过程中是否使电气设备的绝缘受到损伤或受潮湿气体的侵蚀。当受热或受潮时,绝缘材料便老化,其绝缘电阻便降低,从而造成电器设备漏电或发生短路事故。

    绝缘电阻一般都是采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使用的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及绝缘电阻的标准应遵照各类电气设备的技术标准的规定。

    对于1000V以下的各种交直流电动机、电器和线路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0.5兆欧;1000V以上应不小于1兆欧或按1兆欧/1000V来考虑。对于某些控制电器及继电保护系统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为防止元器件及系统的误动作,则要求每一导电回路对地的绝缘电阻不小于1兆欧。

    绝缘电阻检查一般包括导电部件对地、两个不相同的导电回路之间等部位。测量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并对被测设备进行充分的放电,保证被测设备不带电。用绝缘电阻表测试过的电气设备也要及时放电,以确保安全。此外,要将不能承受绝缘电阻表输出电压的元器件(如电容器及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等)从回路中断开或将其短接,对于这些元器件本身的检查,应使用电压不超过它们试验电压值的绝缘电阻表或万用表进行。

    3.控制单元调试

    根据电控设备系统图和原理图,首先检查各控制单元的电源电压与极性,并参照各单元的试验规范进行调试。一般的调试内容包括乘法器、除法器、运算放大器及其他模拟量器件的调零,输入输出特性的检查,以及逻辑控制信号的检查等。

    在所有单元调试好后,可以按原理图将各单元逐步接入系统中,并送入给定的联锁控制信号,检查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通道、封锁及逻辑状态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为系统调试做好准备。

    4.操作控制电路调试

    在主电路电源断开的情况下,接通操作电路电源进行空载操作,以检查操作电路各环节和元器件动作的正确性。

    首先应按原理图检查各有触点操作电路和主电路电器元件,对有些不便按这一步进行试验的电器(如行程控制器、各种电流继电器、超速离心开关等),可以采用人为模拟的方法检查;有些电器(如高压开关、直流快速断路器和大容量低压断路器等)应避免多次操作。应保证各电器元件接线正确、动作灵活,不得有卡住、粘住或滞缓现象;噪声及线圈温度应正常;各触头接通时均应接触导通良好,特别是保护、联锁环节动作时应能迅速可靠地切断系统。

    对于无触点逻辑控制系统(如可编程控制器),一般是先单个程序块调试,后整个程序调试;先单机调试,后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