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常用测量方法

楼主(2017-12-11):
压敏电阻的使用一般是并联在电路中,在两端的电压发生急剧变化时,压敏电阻可能会短路从而将里边的电流保险丝熔断掉,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的作用是用于电源出现高压时起到保护和稳定的作用。

压敏电阻的常用测量方法:

一:可以用一个合适的电压源串联一个保护电阻给压敏电阻施加电压,测量压敏电阻的电压值,看是否在标称值上,如果是,可以认为元件是好的。如果与标称值偏差很大,那么这个压敏电阻就有问题。

二:用万用表,将档位置于10K档,用表笔接在电阻的两端,万用表上会显示压敏电阻的阻值,可以从显示的数值推断压敏电阻是否有损坏。不过,万用表测试的准确性不大。

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种仪器,“压敏直流参数仪”来测试,这种仪器测试是比较准确,这种仪器是专门针对压敏电阻测试的。

测量压敏电阻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知道压敏电阻的电压值。

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器、安规电容、高压瓷片电容、jec、压敏电阻亲jec

测量压敏电阻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知道压敏电阻的电压值,常用测量方法用万用表将档位置于10K,用表笔接在电阻的两端,万用表上的显示压敏电阻阻值厅判断好坏,还有用压敏直流参数仪来测试,这种仪器测试是比较准确,专门针对压敏电阻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