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回零标志回零问题

楼主(2017-12-11):
2个fx3u-1pg 控制2个轴,回零要求等一个轴回零完成后再另一个轴回零。 现在问题是上电后第一次回零是按照上述要求运行,但是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再开始回零却是两个轴同时运行。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程序問題,把第一個回零完成標誌加到第二軸的回零啟動前,回零啟動清除兩個回零標誌

网友B: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