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SCL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17-12-11):
我在网上看了有两个工程师的回复,但是我都没有试验成功,哪位大师晓得怎么设置。
图一、我把start  和 start_sav  在fc里面设置为临时变量,在If  里面写累加指令,根本不动作,求指教;
图二、这个是另一个工程师写的评论 ,时间寄存器我用的是MB0,后面的PN 和OLD_VAL 我用的也是临时变量---在FC或者FB里面,但是程序根本不是脉冲而是始终,在时钟的时间段内,一直加;
前面两个方案是用户自己写的,还有就是系统自带的 上升沿指令R_TRIG ,但是需要数据块,占用内存,所以不想用,求大神帮忙解释上面的两种方案,怎么设置上面的变量,怎么写。

网友A:
请补上图一,图二所表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补上图一,图二所表示的图片。

一时间没传上去!我等会看能否顺利上传

楼主:
     图片就这个了

网友A:
图一中请使用FB来编写,因为FC中的临时变量所占用的空间由系统管理,因此这次你占用的地址下一个运行FC周期内并不一定是你的。

R_TRIG实际也是一个FB,其内部实现形式与你图一相同。因为图二与你的问题描述不符,因此请就你的图二问题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