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常见故障判断与处理2

楼主(2017-12-12):
1.由于标定失败或其他问题而出现故障
在运行中发现称重信号和速度信号正常,而仪表称重误差较大,设备却不能停下检修以减少误差。针对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理论计算临时修订计量段长度或间隔值的大小

2.检查发用两只称重传感器的皮带坪坏了一支却无备件更换

此种情况的处理方法是首先保证皮带运载过程中沿中线运行,拆除已坏的传感器接线(为保证受力平衡机械安装不得拆除),将好的传感器信号并分给计量显示仪表即可。

3.如何确定载荷标定时是否准确

通过加载物料的理论计算和皮带秤显示的瞬时流量值差异比较得出结论,差值变化较小且相对稳定说明正确,反之错误。

相关产品链接:http://manzai2017.goep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