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0PLC的伺服控制程序

楼主(2017-12-12):
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对伺服进行位置控制有没有问题

楼主:
Y1和Y3有输出指示灯会亮,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好像没有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Y1和Y3有输出指示灯会亮,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好像没有导通

用表测当然不通,晶体管导通要加电压的5-30VD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Y1和Y3有输出指示灯会亮,用...

这样啊,不过串进电流表测也没有电流

网友A:
对: 七行 回复内容:对: 糊涂  回复内容:对: 七行  Y1和... 内容的回复!PLC晶体管输出是无源的,串电流表没用,更不能串电流表加电源而没有负载。你要好好看一下PLC说明书接线图。

网友B:
软件里面打架,,,卫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程序没问题,是PLC接线问题。漏接了输出的正向公共端,只接了负向公共端。

附fp0晶体管型接线图

网友C:
多谢楼主,存起来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