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永宏PLC的大神,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7-12-12):
从温度模块调出温度处理后,做一个比较后输出几个开关量,有个条件是任意一个温度点到达80后开启电铃,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D81满足条件后,D81后面的M54不置1,但是D82的满足条件后M54置1,我把D81后面的M54改成M55后能正常置1,Y0为输出信号,M51,M52,只是对这两个信号的报警进行关闭,M53是对整个报警关闭,永宏PLC的M点不能这么调用吗?不能重复调用还是我写法有问题,上面还有,不过基本都是重复的。

网友A:
M54双线圈输出,PLC逻辑计算输出结果以最后面的那个为结果。

网友A:
可以改用SET,RESET指令代替OU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SET,RESET指令代替OUT指令。

有没有更简单点的用法,我这个采集点比较多,用那个的话我改程序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B:
双线圈输出了,输出整合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输出了,输出整合一下吧

是像下图这么整合吗?不过这样感觉很麻烦啊,有简单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