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程序怎么降级

楼主(2017-12-12):
最近客户又开始找茬了,说他们车间里维修的都是用的V20版本的软件,非要让我们把v24的降成V20的。谁有好的方法可以把V24编辑的程序降到V20嘛?

楼主:
难道只能手动编辑,打开V20的软件照着V24的程序一个一个的码进去嘛?各位大侠能不能提供点好的办法。

网友A:
离线用V20的打开V24的程序,改一下版本,再下载进去是不是可以

网友B:
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上来直接用V30了....

网友C:
没有用过20版本以上的软件,21版本和20版本感觉就是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