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studio1.6软件打开ACS850变频器参数备件文件

楼主(2017-12-12):
ACS850变频器参数备件文件扩展名分别为dsb和dsp文件,用drive studio1.6调试软件,可以直接打开dsp文件,但dsp参数备份文件如何下载到变频器呢?另外drive studio1.6如何打开扩展名为dsb的参数文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8-02-24):
.dsb和.dsp都是850的备份文件,同样是使用Drive studio 打开。不同之处是,.dsp仅仅是参数备份列表而.dsb包括所有的文件,应用,参数,用户设置等。

.dsp文件下载到变频器,需要将电脑连接变频器,打开Drive studio 的View菜单下的Parameter Browser, 选择Copare&Copy。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下载方式不验证变频器功率型号和软件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sb和.dsp都是850的备份文件,同样是使用Dr...

 Compare&Copy

网友B(2018-05-25):
ACS1M也是这种的,怎么没有,

网友C(2024-03-16):
哪里有driveStudiio软件

网友D:
软件共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