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ACS355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12-12):
工厂内使用多台ACS355变频器,都没有面板,现想用电脑连接变频器查看及备份参数,调试软件为drive studio1.6,适配器电缆为edgeport1,连接电脑为usb接口,现将电缆一端的网口直接插到变频器上连接面板的插口,但在线时提示找不到设备,是不是变频器上插入的接口不对啊?

网友A:
正确的都是这种连接,再试下看看

楼主:
已经连接上了,是接口要手动设置才可以,自动方式下无法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