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从二维扫描仪中采集坐标数据

楼主(2017-12-13):
新手发帖,没说清楚望各位体谅。

          手上有一个劳易测的二维扫描仪器设备资料见附件,现在网线直连接到倍福的PLC从中读取扫描仪的数据。用PC网线直连二位扫描仪用UDP通讯软件可以测试数据,PLC的程序该怎么编才能读出数据,有没有大神帮看看.

网友A:
以太网协议一样吗   好像他也支持PROFIBUS

网友B:
这是什么用的

网友C:
对于那种只需要2分或者2分以下的我还是支持,对于那种要5分甚至更多下载分的我有点反感

网友D:
看看说明书要不要写一个通讯互通的语句,最近做了一个其他品牌的,全是英文,

网友E:
简单的就是PLC和仪表通讯,得到相关数据信息,这数据就是某个东西的位置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就是PLC和仪表通讯,得到相关数据信息,这数据就...

对,这个设备使用几百束激光对物体表面打出一条线,每个点都有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协议一样吗   好像他也支持PROFIBUS

就是想用以太网协议读出数据,但对倍福不熟,不知道咋编程

网友F:
看看PLC是不是支持主动接收式的,有的PLC只是从动,无法主动接收。

网友G:
简单的就是PLC和仪表通讯,得到相关数据信息

网友H:
查一下倍福的PLC有没有UDP通信的功能吧,功能块之类的。还是要查手册的。

网友I:
下来了库卡,住的学习

网友J(2018-06-27):
你需要去劳易测获得一个设备描述XML文件,拷贝到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目录,然后可以scan进来或手动在TC3添加硬件设备

网友K(2019-01-02):
你这个用在木工机,里面的其中一个机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