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7-12-13):
目前所有硬件方面工作已完成,萌新还不会写程序,有大神帮忙写个程序吗,只要求点动,停止,正转,反转,就好了。目前就想把他弄转。其他控制慢慢研究。有的麻烦发我邮箱544589775@qq.com    谢谢

网友A:
控制伺服电机运行的方式有几种。控制程序的编写需要看你硬件的连接是怎样的,不同的方式程序实现就有差别。你得把你的情况描述详细一点。论坛没有及时回复的话给我的邮箱9243154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伺服电机运行的方式有几种。控制程序的编写需要看你硬件的连接是怎样的,不同的方式程序实现就有差别。你得把你的情况描述详细一点。论坛没有及时回复的话给我的邮箱924315463@qq.com。

我是按位置控制方式接的线。脉冲和方向。12脚接的plc输出端。46脚接的负。看论坛说用库文件很方便,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写。

网友A: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9604545/s7-200-plc-%E8%84%89%E5%86%B2%E8%BE%93%E5%87%BAmap-%E5%BA%93%E6%96%87%E4%BB%B6%E7%9A%84%E4%BD%BF%E7%94%A8?dti=0&lc=zh-CN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很详细了。

这是PLC这边的控制。在电机运行前,还要注意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如细分,控制信号模式,电机运行模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9604545/s7-200-plc-%E8%84%89%E5%86%B2%E8%BE%93%E5%87%BAmap-%E5%BA%93%E6%96%87%E4%BB%B6%E7%9A%84%E4%BD%BF%E7%94%A8?dti=0&lc=zh-CN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很详细了。这是PLC这边的控制。在电机运行前,还要注意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如细分,控制信号模式,电机运行模式等。

好的,谢谢,有问题多向大神请教😄

网友B:
看到了吧?,点动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吧?,点动这个就行了,

你这个指令我怎么找不到,是还要下载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到了吧?,点动这个就行...

下载MAP库文件安装。

网友D:
多谢楼主,存起来慢慢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到了吧?,点动这个就行... 内容的回复!下载MAP库文件安装。

可是我装的库文件跟你完全不同啊,找不到你那个指令

网友E:
参照PLC的手册,发脉冲出来,脉冲口接伺服驱动器

网友F:
已发 请查收 pto脉冲  点动正反转

网友G:
这个就是利用PTO做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d4803c2e2af90242a895e5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