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砖机螺旋铰刀焊接手册

楼主(2017-12-13):
  制砖机是砖瓦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设备,而螺旋铰刀又是制砖机的关键部件,其寿命长短、质量好坏对砖机的使用起决定作用。但是由于它的恶劣的工作条件,致使螺旋铰刀成为易损部件,故如何提高其质量,延长其使用寿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作为国产螺旋焊接材料的领军单位,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公开了该公司为客户提供的螺旋铰刀焊接工艺流程及标准规范。

  一、焊接方法

  制砖机螺旋常用堆焊方法有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喷焊等。综合考虑焊接速度、熔敷率、生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应该选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也就是气保焊方法进行螺旋堆焊。气保焊的主要焊接设备是气保焊机,一般选用500型即可。

  二、堆焊材料选择

  堆焊材料的合理选择是螺旋堆焊修复前一个重要环节。制砖机螺旋堆焊材料选择,一般有如下原则:

  1、满足螺旋铰刀工况条件

  螺旋铰刀堆焊修复后的使用条件是选择堆焊耐磨材料最主要的依据。由于螺旋铰刀是在低应力磨料磨损状态下工作,所以堆焊材料必须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而对其冲击韧性要求不高。

  2、从经济角度选择耐磨堆焊材料

  当有几种耐磨堆焊材料都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尽量选取价格低的堆焊材料,以降低堆焊零件的成本。但要注意有可能价格较贵的高合金堆焊材料,寿命比较长些,这时应综合比较它们的经济性,以选择既满足使用要求,又有良好经济性的堆焊材料。

  3、应考虑堆焊材料的操作性能

  在满足螺旋使用条件和经济指标的前提下,应该尽量选择工艺简单、易操作的堆焊材料。

  4、堆焊材料推荐

  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填充碳化钨粒子的复合焊丝,堆焊单层,硬度高达68 HRC。全网最耐磨的焊丝,耐磨性超高铬铸铁3倍。特别适用于砖机螺旋磨损工况。

  三、焊前准备

  将螺旋铰刀表面消除干净,特别要彻底除锈。层间清理也要彻底,防止夹渣等焊接缺陷的产生。检查并确保CO2保护气体的纯度>99.8%,最低不应<99.5%。

  四、焊接参数推荐

  耐磨焊丝直径1.6mm,焊接电流220~280A、焊接电压22~28V。保护气体为纯二氧化碳或纯氩气、保护气体量20L/min、焊丝伸出长度15~20mm、焊接速度35cm/min、焊枪倾角80度、电流类型为直接反流。

  五、螺旋铰刀堆焊流程

  1、铰刀正面A区堆焊1层,厚度为3mm。B区堆焊2层,共5mm厚。

  2、铰刀侧面堆焊3层,共8mm厚。焊接侧面之前,先将铰刀正面沿着外沿切割一公分。

  3、焊枪前端与工件的距离为15~20mm。

  4、焊枪与水平地面的夹角为60~70度。

  5、焊接过程中,焊枪左右均匀摆动,摆动宽度为30mm。

  注:此螺旋铰刀焊接工艺流程及标准规范由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制定和发布,仅适用于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使用其他焊接材料时,文档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