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E+H电磁流量计的HART通信

楼主(2017-12-13):
请教各位兄弟,有谁做过用HART转成MODBUS的跟多个E+H电磁流量计的通信。现在我这里有个上海泗博的模块跟2台E+H的PROMAG L 10L系电磁流量计通信,读任意一个流量计没问题,只要把第二台送上电转换器就没有数据了。泗博说是仪表的问题,要么就说他们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真是难弄。哪位有用转换器读过多个HART的案例或者谁用泗博的转换器读过2台以上E+H的HART口,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2019-06-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B(2020-06-12):
我读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