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安装要求

楼主(2017-12-13):
电流互感器安装要求

1.按图施工,接线正确,导线两端编号标记应清楚,标号范围符合规程要求。

2.二次回路导线或电缆,均应采用铜线,电流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电压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5mm2.

3.电流互感器出口第一端子排应选用专用电流端子,电流互感器不使用的二次绕组在接线板处应短路并接地。

4.盘、柜内二次回路导线不应有接头,控制电缆或导线中间亦不应有接头,如必须有接头时,应采用其所长的接线端子箱过渡连接。

5.电流互感器极性不能接反,相序、相别应符合设计及规程要求,对于差动保护用的互感器接线,在投入运行前必须测定两臂电流相量图以检验接线的正确性

6.二次回路导线排列应整齐美观,导线与电气元件及端子排的连接螺丝必须无虚接松动现象,导线绑把卡点距离应符合规程要求。

7.二次回路对地绝缘应良好,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之间不应有混线现象。

8.电流及电压回路,均应在互感器二次侧出口处一点接地。

电压回路应有熔断器保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互感器应完好无缺,绝缘良好,二次接线标志清晰,引出端子连接牢固;油浸式互感器油位指示正常,瓷套法兰连接处、放油阀均应无渗、漏油现象。

(2)互感器安装面应水平;并列安装的互感器应排列整齐;同一组互感器的极性方向应一致。

(3)互感器的呼吸孔的塞子带有垫片时,在带电前应将垫片取下。

(4)具有等电位弹簧支点的母线贯穿式电流互感器,其所有弹簧支点应牢固,并与母线接触良好;母线应位于互感器中心。

(5)互感器的二次接线端子及油位指示器的位置应位于便于检查的一侧。

(6)具有吸湿器的互感器,其吸湿剂应干燥,油封油位正常。

(7)在具有均压环的互感器中,均压环应装置牢固、水平,且方向正确。

(8)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必须根据产品成套供应的组件编号进行安装,不得互换。阻尼器装于室外时,应有防雨措施。

(9)各连接处的接触面应除去氧化层,并涂以导电膏或电力复合脂。

(10)互感器的下列各部位应予接地。

①分级绝缘的电压互感器,其一次线圈的接地引出端子。

②电容式绝缘的电流互感器,其一次线圈末屏的引出端子及铁芯引出接地端子。

③互感器外壳。

④暂不使用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应短路后接地。

(11)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互感器与导磁体或其他无关的带电导体不应离得太近。

②互感器的构架或其他导磁体不应与其铁芯直接接触,或与其构成分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