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弗炉的详细使用方法

楼主(2017-12-13):
马弗炉的详细使用方法

兰帆简单描述下大概使用方法:

1. 电炉不需特殊安装,只需平放在室内地面或台架上。控制器应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面的倾斜度不得超过5度.控制器离电炉最小距离不得少于0.5米.控制器不宜放在电炉上面,以免影响控制器正常工作.

2. 与控制器及电炉相连的电源线,开关及熔断器的负载能力应稍大于电炉的额定功率.

3. 接线时,首先转松控制器外壳左右两侧的螺钉,然后将罩壳上翻,按图示接好电源线.控制器与电炉的连线及热电偶连接线(最好使用补偿导线).将热电偶从热电偶固定座的小孔中插入炉膛,孔与热电之间间隙用石棉绳堵塞,然后固定.(注意:电源的相-与中线不可接反,为了操作安全,控制器和电炉均需可靠接地)

4. 检查接线无误后即可通电,首先合上电源开关,然后将控制器面板上的钮子开关拔向开的位置,调节设定按钮,把温度设定到您所需要的度数上,如果把设定开关拔向测量位置上,红灯灭(NO),亦有接触器的吸合声响,电炉通电,电流表指示加热电流值,温度随炉内温度升高而徐徐上升,说明工作正常.

当温度上升至设定的所需要温度时,红灯灭(NO),绿灯亮(YES),电炉自动断电,停止升温.稍后,当炉内温度稍微下降,绿灯灭,红灯亮,电炉又自动通电.周而复始,达到自动控制炉内温度的目的.

5. 为了检查断偶保护装置是否正常工作,其方法是:松开热电偶一端,此时测温指示迅速上升到最高点亦自动切断加热电源,则断偶装置良好,重新接好的热电偶后,可正常工作.

6. 烘炉,当电炉第一次使用或长期停用后再次使用时,必须进行烘炉.其过程如下:

当室温升到200℃ 4小时(打开炉门让水蒸气散发)

当200℃到600℃ 4小时(关闭炉门)

当600℃到800℃ 2小时(关闭炉门)

7. 使用完毕,首先将马弗炉控制面板上的钮子开关拔向关的位置,然后切断总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