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7b的屏和台达a2伺服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现在用显控的屏连接台达A2伺服 走modbus 485通讯   现在要求屏幕上面输入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同时写入到A2伺服的2个寄存器里面 不要求实时  其实就是A2伺服里面有两个路径   两个路径的加减速时间  最高转速不一样 事先设定好  但是 脉冲数是一样的   当屏幕上单独做两个数据输入 两个地址1546和1602的modbus  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做成宏 无论更改哪个 地址的值 全部会变成1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如图 变量PR2是 PR2路径里面的脉冲个数输入  PR16是PR16路径里面的脉冲个数输入   1546 和1602对应A2伺服的modbus地址(转换成10进制了)现在就是不知道 变量设置后面的 读/写 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9-10-20):
我刚开始学习显控的触摸屏,主要来学习学习

网友B(2020-04-12):
显控对于信捷的地址是多少?16384输入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