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流量计常见显示故障及可能造成的原因

楼主(2017-12-13):
 流量计在初次安装或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见的故障,我们就多年对流量仪表会出现的一些现象着一次分析:

一、仪表无流量信号输出

1. 原因分析

(1)仪表供电不正常

(2)电缆连接不正常;

(3)液体流动状况不符合安装要求;

(4)传感器零部件损坏或测量内壁有附着层;

(5)转换器元器件损坏。

2. 解决方案

(1)确认已接入电源,检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尝试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判别其好坏。

(2)检查电缆是否完好,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液体流动方向和管内液体是否充满。对于能正反向测量的电磁流量计,若方向不一致虽可测量,但设定的显示流量正反方向不符,必须改正。若拆传感器工作量大,也可改变传感器上的箭头方向和重新设定显示仪表符号。管道未流满液体主要是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妥引起的,应在安装时采取措施,避免造成管道内液体不满管。

(4)若判断为是转换器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三、流量计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

1. 原因分析

(1)变送器电路板是否完好;

(2)当液体流速过低时,被测液体中含有微小气泡,气泡上升在管道上方逐渐聚集,则液体流通面积发生变化,气体多时还会产生干扰信号,影响测量准确度;

(3)信号电缆出现连接不好现象或使用过程中电缆的绝缘性能下降引起测量不准确;

(4)转换器的参数设定值不准确。

2. 解决方案

(1)检查变送器电路板是否完好。若接线盒进水或被腐蚀性被测液体腐蚀,可导致电器性能下降或损坏。此时应更换电路板。

(2)保证管道内被测液体的流速在最低流量界限值之上,以使变送器能够正常工作。

(3)检查信号电缆连接和电缆的绝缘性能是否完好,若出现信号电缆松动现象,将其重新连接即可;若检查到电缆的绝缘性不符合绝缘要求,则需要换新的电缆。

(4)重新对转换器设定值进行设定,并对转换器的零点、满度值进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