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变频器传动产品如何选型

楼主(2017-12-13):
进行变频器选型时,一定要让变频器的基准负载电流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否则变频器就选小了。

  从轻过载特性曲线和重过载特性曲线中,我看到

  第一,变频装置的额定电流是大于基准负载电流的,这样的话,轻过载中的基准电流和重过载中的基准电流也应该是可以连续工作的;

  第二,因为变频装置的额定电流是大于(轻或重)基准负载电流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电机对应的变频器时,只要基准电流都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了,那么装置的额定电流一定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①IH基准负载电流是指在重过载情况下,变频器能够长期运行的电流;

  ②IL基准负载电流是指在轻过载情况下,变频器能够长期运行的电流;

  ③装置的额定输出电流,是允许连续工作的负载电流。

  1.过流是由IGBT驱动进行保护的,控制是检测IGBT的C和E之间的电压,当电压大到一定程度时进行强制关断IGBT。Uce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曲线,每一款管子都有设计曲线,按照U-I曲线可以查到设定过流点对应的电压值。通过驱动厂家提供的换算方法,匹配需要设定的驱动保护电阻阻值,管子过流保护就完成了。然后通过型式试验直接或等效验证。电路整体用模拟量控制,要的就是以电场速度对IGBT进行保护关断。

  2.说的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的控制器反应,作为数字量传动的基础数据采集,通常数据位的设置,参考的就是采集系统输出的最大值,并在此基础上留下备用数据位。溢出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计算,当出现非法数据时,很难保证整个计算系统的正常。所以,很少有系统留有“溢出”的BUG的。

  而电流采集器件是霍尔,选型通常是比输出最大电流峰值稍大。比如说1.2倍吧,当电流达到1.2倍时,霍尔的输出电流(传动通常用闭环采集型霍尔)会达到输出的最大值,即使原边电流再大,副边输出也不会上升。这种输出到头儿的现象,我们叫做“饱和”。这时虽然采集不到正确的电流和波形,(上面说的)驱动器Uce保护,也不会受采集系统影响。霍尔采集的电流,在保护方面,主要做I2t保护用,是等效的电机热保护。

网友A:
受益非线,谢谢专家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