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做PLC从站通讯

楼主(2017-12-13):
问1:

 请教一下,机器人做PLC的从站,以太网通讯,靠的是输入 / 输出端的值来对应么 ?

问2:

比如,SYN OUT 17 ' ' STATE=TRUE AT START Delay=0,这里的17是对应输出点17的值么

问3:

我就想问一下,这里肯定是PLC通讯给机器人输入点,机器人才会调用子程序,是不是CASE1,代表的就是机器人输入点1=TRUE了?

网友A:
答1:

是的!机器人做PLC的从站,以太网通讯,靠的是输入 / 输出端的映射来对应,在workvisual项目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映射。

答2:

是的!SYN OUT 17 ' ' STATE=TRUE AT START Delay=0,这里的17是对应输出点17的值!具体可以展开“SYN OUT”联机表格查看里面的指令,它就是一个trigger指令。

答3:

是的!CASE1,代表的就是机器人输入点1=TRUE。比如下图,设置的程序号开始是从33开始,如果$in[33]=true,就会运行case 1

网友B(2018-12-14):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集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