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调节阀的维护和维修

楼主(2017-12-14):
蒸汽调节阀的维护和维修

 杭州瓦特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李少鹏

   www.wattvalve.com

调节阀门使用时,容产生成阀门内部泄漏和控制不灵、控制精度差等问题。导致调节阀门失效的原因很多,包括主阀、执行器、连接件、定位器、控制型号、电磁阀都可能存在问题。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密封面泄漏。阀芯阀座组成的密封副失效是主要原因。瓦特过去40年的现场经验发现影响阀门密封面损坏的原因很多,包括由于选型不正确导致的机械磨损和高速产生的冲蚀、介质的气蚀、各种腐蚀、杂质的卡塞、阀芯阀座材料的选择和热处理工艺、水锤导致的密封副变形等。

调节阀的泄漏量增大,泄漏的原因如下:

  调节阀阀全关时泄漏量大。①阀芯被磨损,内漏严重,②阀未调好关不严。

  调节阀阀达不到全闭位置。①介质压差太大,执行机构刚性小,阀关不严;②阀内有异物;③衬套烧结。

调节阀阀杆密封失效是另外一个问题。调节阀采用石墨一石棉为填料时,大约三个月应在填料上添加一次润滑油,以保证调节阀灵活好用。如发现填料压帽压得很低,则应补充填料,如发现聚四氟乙燥填料硬化,则应及时更换;应在巡回检查中注意调节阀的运行情况,检查阀位指示器和调节器输出是否吻合;对有定位器的调节阀要经常检查气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应经常保持调节阀的卫生以及各部件完整好用。

   常见故障还包括调节阀不动作,故障现象及原因如下:

    无信号、无气源。①气源未开,②由于气源含水在冬季结冰,导致风管堵塞或过滤器、减压阀堵塞失灵,③压缩机故障;④气源总管泄漏。

    有气源,无信号。①调节器故障,②信号管泄漏;③定位器波纹管漏气;④调节网膜片损坏。

    定位器无气源。①过滤器堵塞;②减压阀故障I③管道泄漏或堵塞。定位器有气源,无输出。定位器的节流孔堵塞。

      有信号、无动作。①阀芯脱落,②阀芯与社会或与阀座卡死;③阀杆弯曲或折断;④阀座阀芯冻结或焦块污物;⑤执行机构弹簧因长期不用而锈死。

调节阀的动作不稳定,故障现象和原因如下:

   气源压力不稳定。①压缩机容量太小;②减压阀故障。

   信号压力不稳定。①控制系统的时间常数(T=RC)不适当;②调节器输出不稳定。

   气源压力稳定,信号压力也稳定,但调节阀的动作仍不稳定。①定位器中放大器的球阀受脏物磨损关不严,耗气量特别增大时会产生输出震荡;②定位器中放大器的喷咀挡板不平行,挡板盖不住喷咀;③输出管、线漏气;④执行机构刚性太小;⑤阀杆运动中摩擦阻力大,与相接触部位有阻滞现象。

调节阀振动和噪音,故障现象和原因如下:

   调节阀在任何开度下都振动。①支撑不稳;②附近有振动源;③阀芯与衬套磨损严重。

   调节阀在接近全闭位置时振动。①调节阀选大了,常在小开度下使用;②单座阀介质流向与关闭方向相反。

调节阀的动作迟钝,反应滞后。调节阀迟钝的现象及原因如下:

   阀杆仅在单方向动作时迟钝。①气动薄膜执行机构中膜片破损泄漏;②执行机构中“O”型密封泄漏。

   阀杆在往复动作时均有迟钝现象。①阀体内有粘物堵塞;②聚四氟乙烯填料变质硬化或石墨一石棉填料润滑油干燥;③填料加得太紧,摩擦阻力增大;④由于阀杆不直导致摩擦阻力大;⑤没有定位器的气动调节阀也会导致动作迟钝。

流量可调范围变小,主要原因是阀芯被腐蚀变小,从而使可调的最小流量变大。

蒸汽调节阀的维护维修一定要事先严格选型,仔细按照瓦特节能的使用手册安装和使用,在杭州瓦特节能工程工程师的建议下进行计划性保养。才能确保正常使用,避免非计划性停机和蒸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