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专用线是什么标准

楼主(2017-12-14):
485接口专用线是什么标准

首先我们要清楚485通讯线的结构:

导体多股绞合镀锡铜网线每股7每支导体线径为0.30mm, 共四股导体,外径: 0.91 +/- 0.03mm

绝缘:实芯PE绝缘外径: 1.90 +/- 0.03mm

第一屏蔽:铝箔屏蔽

引流线:多股绞合镀锡铜网线每股7每支导体线径为0.30mm, 共一股外径: 0.91 +/- 0.03mm

第二屏蔽:铝镁编织网屏蔽覆盖率为55%

内护套:黑色PVC, OD: 8.0mm +/- 10%

其次是使用环境,使用环境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一般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路,从RS485接口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传输的波特率成反比,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影响。理论上,通信速率在100Kbps及以下时,RS485的最长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但在实际应用中传输的距离也因芯片及电缆的传输特性而所差异。在传输过程中可以采用增加中继的方法对信号进行放大,最多可以加八个中继,也就是说理论上RS485的最大传输距离可以达到9.6公里。如果真需要长距离传输,可以采用光纤为传播介质,收发两端各加一个光电转换器,多模光纤的传输距离是5~10公里,而采用单模光纤可达50公里的传播距离。4RS485电缆种类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