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金机烫印花型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分析

楼主(2017-12-14):
  现在看到烫金机,大家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了吧,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几篇文章作为铺垫,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光光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不足以对烫金机进行全面的概括,还有很多遗漏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掌握,因此下面就来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内容请看下文。烫金机进行烫金烫银之后,为什么容易发生脱落现象?一般来讲,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为:

  (1)烫金机进行烫印时,要掌握好烫印温度、压力以及速度,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对应的调整,以便达到好的烫印效果,如果不掌握好这些要素,那么就容易出现问题。

  (2)电化铝烫印箔所选用的纸张、油墨和胶水等,要选择合适的,烫印件应保持干燥,以免烫金层出现氧化现象,或者被损坏。

  (3)所使用的金箔,也要注意它的品质、与油墨的匹配性,还要注意油墨是否干燥了。

无版烫金机的注意事项有:

       (1)技术和维修人员应经过培训,技术过关后才能操作机器。

       (2)控制面板上的电子元件,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对于静电,所以拿取时应戴上静电手套,以防产生静电。

       (3)对无版烫金机进行维修时,要先切断所有电源,在机器断电状态下进行。

       (4)操作人员操作烫金机时,应与机器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发生危险。

       (5)无版烫金机的电源线应妥善放置,以避免发生跳闸现象。

       (6)机器上不能放置物品,以确保机器正常运行。

  无版烫金机升降速错花,就是指机器在印制过程中,由于车速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逃花现象。如果是共轴集体传动的无版烫金机,产生这个故障一般是由机械原因所造成的,比如导带太松、离合器打滑或者是装置出现松动。如果是圆网独立传动的无版烫金机,就比较复杂了,机械和电气方面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故障,但我们可以根据错花现象来进行判断。

  升降速过程中错花:就是当速度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该现象,但当速度稳定时,花型能够复位。其产生的原因有机器升降速时间太短、独立传动控制系统响应时间太长,以及电动机动态响应速度太慢,可以对这三个方面一一进行排除。

  一旦速度变化,就产生该现象,即使速度稳定了也不行,只有当速度恢复至原来的,花型才会复位。产生的原因是导带张力不足,使得伸长度也不同。

  还有就是速度发生变化了,就产生该现象,且无论怎么样花型都不能复原,其原因是电动机与减速器的连接端有松动,出现打滑现象,或者是传动控制出现故障,受到了干扰,应逐一进行排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