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卡krc4的硬件与外部PLC的IO点对应关系

楼主(2017-12-14):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内容是将库卡机器人的程序以及IO点的功能翻译来。我们将外部的PLC以及控制柜的程序提取出来,但是接下来找不到外部PLC与内部的点之间的联系,以及无法和电气原理图联系上。

希望大家能给点方向和思路,或者接下来该做什么?

网友A:
鉴于很多朋友不知道KUKA机器人怎么和外部PLC通讯,在此统一整理下思路。

(1)为什么要用到PLC?

(2)PLC跟机器人采取哪种形式通讯?

PLC的工业通讯主要分

  1. 现场总线(Devicenet、etherCAT、profibus、cc-link等)

  2. 以太网(Ethernet/ip、profinet、cc-link ie等)

KUKA机器人支持的协议:

  1. 现场总线(Devicenet、etherCAT、profibus)

  2. 以太网(Ethernet/ip、profinet)

那么多协议,怎么选呢?很简单!根据PLC型号来选协议。

(3)找到支持的通讯方式后,我该选择哪一种?

现场总线:需要额外购买模块(Devicenet、etherCAT、profibus)

以太网:需要购买软件包(ethernet/ip、profinet软件包)

两者成本差不多,都能实现通讯。主要优缺点是现场总线方式具有实时性,以太网方式不需硬件,只要软件包支持。

【举例】PLC是西门子Siemens的(支持现场总线profibus和以太网Profinet),该选择哪一种?

如果走Profibus,KUKA机器人就需要相应的模块。

如果走Profinet,只要一根网线就可以连接了。

(4)找不到支持的通讯协议怎么办?

比如是三菱PLC,想走CC-LINK协议,但是机器人不支持。

解决方案1:向KUKA机器人厂家额外购买CC-link板卡(成本约8K)

解决方案2:换另外一种协议,比如Devicenet现场总线。

(5)确定协议之后,通讯连接。

实际配置会根据协议、PLC来。详细的配置可以私信我。

(6)通讯成功之后,分配地址和配置IO。

(7)如果有外部启动,最后在示教器上配置相应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很详细,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C:
太牛了。对于我这样的菜鸟太深奥了。

网友D:
第(7)点,是在机器人的编程中写的吗??还有就是PLC中具体的配置要怎么弄??可以发一个详细的案例吗??谢谢了,这是我的邮箱2538669662@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D:
第(6)个我想问一下用的是什么软件,最近开始学习,请问有什么推荐资料吗?谢谢

网友E:
WorkVisual 配网用

网友F(2018-01-30):
赞一个,刚好初学对这有点迷惑,感谢一楼大神

网友G(2018-07-18):
似马非马,很好的分享

网友H:
非常感谢 一楼,全是干货

网友I(2018-10-10):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

网友J(2019-04-04):
资料太对了

网友J:
很需要很需要

网友K(2019-11-21):
为什么好几个通道都是1025?

网友L(2019-12-25):
引用 网友A:
鉴于很多朋友不知道KUKA机器人怎么和外部PLC通讯,...

网友M(2020-04-06):
儿童委任他为人

网友N:
第(7)点中的那个值是在IO后面的绿色数据是指的需要在workVisual中按机器人的端的IO编号口去映射到实际的物理接口或者网络接口上吗?

网友O(2020-07-09):
引用 网友A:
鉴于很多朋友不知道KUKA机器人怎么和外部PLC通讯,...

全篇太多错误,搞清楚什么叫现场总线,

网友P:
厉害了,向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Q(2021-11-10):
内容跟截图不符哦,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