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7-12-14):
剖析了电磁搅扰及其对PLC操控体系搅扰机制,指出工程运用时有必要归纳考虑操控体系抗搅扰功能,并结合工程提出了几种有用抗搅扰办法。

1 概述

科学技能发展,PLC工业操控中运用越来越广泛。PLC操控体系牢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安全出产和经济运转,体系抗搅扰才干是关系到整个体系牢靠运转关键。自动化体系中所运用各品种型PLC,有是会集设备操控室,有是设备出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构成恶劣电磁环境中。要进步PLC操控体系牢靠性,要求PLC出产厂家用进步设备抗搅扰才干;另,要求工程规划、设备施工和运用保护中引起高度注重,多方合作才干完善处理问题,有用增强体系抗搅扰功能。

2 电磁搅扰源及对体系搅扰

2.1 搅扰源及搅扰一般分类

影响PLC操控体系搅扰源与一般影响工业操控设备搅扰源一样,大都发作电流或电压剧烈改动部位,这些电荷剧烈移动部位就是噪声源,即搅扰源。

搅扰类型一般按搅扰发作原因、噪声搅扰形式和噪声波形性质不同划分。其间:按噪声发作原因不同,分为放电噪声、浪涌噪声、高频振荡噪声等;按噪声波形、性质不同,分为继续噪声、偶发噪声等;按噪声搅扰形式不同,分为共模搅扰和差模搅扰。共模搅扰和差模搅扰是一种比较常用分类办法。共模搅扰是信号对电位差,首要由电网串入、电位差及空间电磁辐射信号线上感应共态(同方向)电压迭加所构成。共模电压较大,特别是选用阻隔功能差配电器供电室,变送器输出信号共模电压遍及较高,有可高达130V以上。共模电压不对称电路可变换成差模电压,直接影响测控信号,形成元器件损坏(这就是一些体系I/O模件损坏率较高首要原因),这种共模搅扰可为直流、亦可为沟通。差模搅扰是指作用于信号南北极间搅扰电压,首要由空间电磁场信号间耦合感应及由不平衡电路变换共模搅扰所构成电压,这种让直接叠加信号上,直接影响丈量与操控精度。

2.2 PLC操控体系中电磁搅扰首要来历

2.2.1 来自空间辐射干搅扰

空间辐射电磁场(EMI)主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发作,一般称为辐射搅扰,其散布极为杂乱。若PLC体系置于所射频场内,就回收到辐射搅扰,其影响首要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辐射,由电路感应发作搅扰;对PLC通讯内网络辐射,由通讯线路感应引进搅扰。辐射搅扰与现场设备安置及设备所发作电磁场巨细,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设置屏蔽电缆和PLC部分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2.2 来自体系外引线搅扰

首要电源和信号线引进,一般称为传导搅扰。这种搅扰我国工业现场较严峻。

(1)来自电源搅扰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进搅扰形成PLC操控体系故障状况很多,笔者某工程调试中遇到过,后更换阻隔功能更高PLC电源,问题才到处理。

PLC体系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电网掩盖规模广,它将遭到一切空间电磁搅扰而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改动,入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传动设备引起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输电线路传到电源原边。PLC电源一般选用阻隔电源,但其组织及制作工艺要素使其阻隔性并不抱负。实际上,散布参数特别是散布电容存,肯定阻隔是不可能。

(2)来自信号线引进搅扰

与PLC操控体系衔接各类信号传输线,传输有用各类信息之外,总会有外部搅扰信号侵入。此搅扰首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变送器供电电源或共用信号外表供电电源串入电网搅扰,这往往被忽视;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搅扰,即信号线上外部感应搅扰,这是很严峻。由信号引进搅扰会引起I/O信号作业反常和丈量精度大大下降,严峻时将引起元器件损害。阻隔功能差体系,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搅扰,引起共体系总线回流,形成逻辑数据改动、误动和死机。PLC操控体系因信号引进搅扰形成I/O模件损坏数相当严峻,由此引起体系故障状况也很多。

(3)来自接体系紊乱时搅扰

接是进步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有用手法之一。正确接,既能按捺电磁搅扰影响,又能按捺设备向外宣布搅扰;而过错接,会引进严峻搅扰信号,使PLC体系将无法正常作业。

PLC操控体系线包含体系、屏蔽、沟通和保护等。接体系紊乱对PLC体系搅扰主各个接点电位散布不均,不同接点间存电位差,引起环路电流,影响体系正常作业。例如电缆屏蔽层有必要一点接,电缆屏蔽层两头A、B都接,就存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作反常状况如雷击时,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线和大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改动磁场作用下,屏蔽层内有会出现感应电流,屏蔽层与芯线之间耦合,搅扰信号回路。若体系它接处理紊乱,所发作环流就可能线上发作不等电位散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正常作业。PLC作业逻辑电压搅扰容限较低,逻辑电位散布搅扰简单影响PLC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形成数据紊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电位散布将导致丈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严峻失真和误动作。

2.2.3 来自PLC体系内部搅扰

首要由体系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彼此电磁辐射发作,如逻辑电路彼此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影响,模拟与逻辑彼此影响及元器件间彼此不匹配运用等。这都属于PLC制作厂对体系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规划内容,比较杂乱,作为运用部分是无法改动,可不用过多考虑,但要挑选具有较多运用实绩或检测体系。

3 PLC操控体系工程运用抗搅扰规划

确保体系工业电磁环境中免受或削减表里电磁搅扰,有必要从规划阶段开端便采纳三个方面按捺办法:按捺搅扰源;堵截或衰减电磁搅扰传播途径;进步设备和体系抗搅扰才干。这三点就是按捺电磁搅扰基本原则。

PLC操控体系抗搅扰是一个体系工程,要求制作单位规划出产出具有较强抗搅扰才干产品,且有赖于运用部分工程规划、设备施工和运转保护中予以全面考虑,并结合具有状况进行归纳规划,才干确保体系电磁兼容性和运转牢靠性。进行详细工程抗搅扰规划时,应首要以下两个方面。

3.1 设备选型

挑选设备时,首先要挑选有较高抗搅扰才干产品,其包含了电磁兼容性(EMC),尤其是抗外部搅扰才干,如选用浮技能、阻隔功能好PLC体系;其次还应了解出产厂给出抗搅扰目标,如共模拟制比、差模拟制比,耐压才干、答应多大电场强度和多高频率磁场强度环境中作业;别的是靠考查其相似作业中运用实绩。

挑选国外进口产品要注意:我国是选用220V高内阻电网制式,而欧美区是110V低内阻电网。我国电网内阻大,零点电位漂移大,电位改动大,工业企业现场电磁搅扰至少要比欧美区高4倍以上,对体系抗搅扰功能要求更高,国外能正常作业PLC产品国内工业就不必定能牢靠运转,这就要选用国外产品时,按我国规范(GB/T13926)合理挑选。

3.2 归纳抗搅扰规划

首要考虑来自体系外部几种按捺办法。首要内容包含:对PLC体系及外引线进行屏蔽空间辐射电磁搅扰;对外引线进行阻隔、滤波,特别是原理动力电缆,分层安置,外引线引进传导电磁搅扰;正确规划接点和接设备,完善接体系。别的还有必要运用软件手法,进一步进步体系安全牢靠性。

4 首要抗搅扰办法

4.1 选用功能优秀电源,按捺电网引进搅扰

PLC操控体系中,电源占有极重要位。电网搅扰串入PLC操控体系首要PLC体系供电电源(如CPU 电源、I/O电源等)、变送器供电电源和与PLC体系具有直接电气衔接外表供电电源等耦合进入。现,PLC体系供电电源,一般都选用阻隔功能较好电源,而变送器供电电源和PLC体系有直接电气衔接外表供电电源,并没遭到满足注重,采纳了必定阻隔办法,但遍及还不行,主运用阻隔变压器散布参数大,按捺搅扰才干差,经电源耦合而串入共模搅扰、差模搅扰。,变送器和共用信号外表供电应挑选散布电容小、按捺带大(如选用屡次阻隔和屏蔽及漏感技能)配电器,以削减PLC体系搅扰。

此外,位确保电网馈点不中止,可选用线式不间断供电电源(UPS)供电,进步供电安全牢靠性。UPS还具有较强搅扰阻隔功能,是一种PLC操控体系抱负电源。

4.2 电缆挑选敖设

削减动力电缆辐射电磁搅扰,尤其是变频设备馈电电缆。笔者某工程中,选用了铜带铠装屏蔽电力电缆,下降了动力线出产电磁搅扰,该工程投产后取了满意作用。

不同类型信号分别由不同电缆传输,信号电缆应按传输信号品种分层敖设,严禁用同一电缆不同导线一起传送动力电源和信号,防止信号线与动力电缆接近平行敖设,以削减电磁搅扰。

4.3 硬件滤涉及软件抗办法

信号接入计算机前,信号线与间并接电容,以削减共模搅扰;信号南北极间加装滤波器可削减差模搅扰。

电磁搅扰杂乱性,要底子消除迎接搅扰影响是不可能,PLC操控体系软件规划和组态时,还应软件方面进行抗搅扰处理,进一步进步体系牢靠性。常用一些办法:数字滤波和工频整形采样,可有用消除周期性搅扰;守时校对参考点电位,并选用动态零点,可有用防止电位漂移;选用信息冗余技能,规划相应软件标志位;选用直接跳转,设置软件圈套等进步软件结构牢靠性。

4.4 正确挑选接点,完善接体系

接目一般有两个,其一安全,其二是按捺搅扰。完善接体系是PLC操控体系抗电磁搅扰重要办法之一。

体系接方法有:浮方法、直接接方法和电容接三种方法。对PLC操控体系而言,它属高速低电平操控设备,应选用直接接方法。信号电缆散布电容和输入设备滤波等影响,设备之间信号交流频率一般都低于1MHz,PLC操控体系接线选用一点接和串联一点接方法。会集安置PLC体系适于并联一点接方法,各设备柜体中心接点以单独接线引向接极。设备距离较大,应选用串联一点接方法。用一根大截面铜母线(或绝缘电缆)衔接各设备柜体中心接点,然后将接母线直接衔接接极。接线选用截面大于22mm2铜导线,总母线运用截面大于60mm2铜排。接极接电阻小于2Ω,接极最好埋距建筑物10 ~ 15m远处,PLC体系接点有必要与强电设备接点相距10m以上。 信号源接时,屏蔽层应信号侧接;不接时,应PLC侧接;信号线中心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结实衔接并进行绝缘处理,必定要防止多点接;多个测点信号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电缆衔接时,各屏蔽层应彼此衔接好,并经绝缘处理。挑选恰当接处单点接点。

网友A:
最近测量设备使用的直流电源被干扰忒严重了,几乎停止了工作。

网友B:
一个值得注意问题,有创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