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安装怎样穿线可减少故障

楼主(2017-12-14):
家庭装修时,水电安装业主可以选择全改或者半改,而水电的走向有很多种,常见的是地面和天花。水电安装的步骤是弹线、开槽(根据具体情况定)、布管、穿线、验收、封管,这样水电就算安装完毕。今天小编为大家分享的是水电安装的“穿线”知识,详情见下文介绍。

1、强上弱下

我们在布管走线的时候,要遵循强电走上,弱电走下,横平竖直,避免交叉等原则,还要注重美观与实用。

2、开槽

开槽的深度以埋过管的高度为准,宽度与排管的条数有关,线管条数越多,宽度越大。另外,槽基面上一定要是毛边的槽,方便后期砂浆衔接无裂缝情况出现。

3、电源配线

电源配线的导线截面积要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通常,照明是1.5平方,插座2.5平方,空调机4.0平方,进户线10.0平方。

4、暗线配阻燃PVC管

暗线敷设必须配阻燃PVC管。插座用SG20管,照明用SG16管。当管线长度超过15m或有两个直角弯时,应增设拉线盒,天棚上的灯具位设拉线盒固定。

5、管卡固定

PVC管应用管卡固定,PVC管接头均用配套接头,用PVC胶水粘牢,弯头均用弹簧弯曲。暗盒,拉线盒与PVC管用锣接固定。

6、穿电线

线管布好后,统一穿电线,遵循同一回路穿统一管,总根数不超过8根的原则,电线总截面积不超过关内截面的40%。另外,电源线和通讯线不能穿入同一根线管。

7、间距

电源线和插座,电视线与插座的水平间距不小于500mm。目的是:避免强电对弱电的信息干扰;考虑潜在需求,预留空间;方便日后维修。

电线与暖气、热水、煤气管的间距不小于300mm,交叉距离不小于100mm。

8、配管导线

穿入线管导线的家头要在接线盒内,线头要留150mm长,接头要搭接牢固,绝缘带要包裹严实

9、电源插座

电源插座安装时,正对插座,左侧接零线(N),右侧接相线(L),中间上方接保护线(PE),保护地线为2.5平方的双色软线。

10、吊灯安装

吊灯禁止安装在木楔、木砖上,对于超过3kg的吊灯,要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将灯具固定在埋件上。

11、开关、螺口灯具安装

连接开关、螺口灯具导线时,相线应先接开关,开关引出的相线应接在灯中心的端子上,零线应接在螺纹的端于上。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电阻必须大于0.5MΩ。

12、插座安装

电源插座底边距地宜为300mm,平开关板底边距地宜为1300mm。挂壁空调插座的高度1900MM。脱排插座高2100MM,厨房插座高950MM,挂式消毒柜1900MM,洗衣机1000MM。电视机650MM。

同一室内的电源、电话、电视等插座面板应在同一水平标高上,高差应小于5mm。

13、强弱电箱

每户应设置强弱电箱,配电箱内应设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分数路经过控开后,分别控制照明,空调,插座等。控开的工作电流应与终端电器的最大工作电流相匹配,一般情况下,照明10A,插座16A,柜式空调20A,进户40-60A。

温馨提示:安装开关,面板,插座及灯具时应注意清洁,宜安排在最后一涂乳胶漆之前。在家庭装潢中,网络布线是必不可少的。不少个人请的水电工布线,装潢结束时都多多少少留下一些遗憾,不是这间电话线不通,就是那个房间电视不清楚或某个插座没电。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显得无奈,房子已装潢好,重新增加布线是不可能的。只能用无绳电话或用明线来弥补,心里实在很不舒服。

网友A:
楼主向家装行业进军的节奏,不过资料很实用。记得以前装修新房时,确实没少做功课。目的是怕装修公司坑人。最终还是被坑了。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