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15):
电磁阀的使用注意事项

电磁阀由于控制简单,重量轻,成本低,在许多开关控制的场合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电磁阀的种类和型号多种多样,阀门结构、密封材料、工作电压都各有不同。

瓦特节能的蒸汽电磁阀主要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工作,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控制蒸汽电磁阀的开启和通断。在加热装置、化工设备、暖通设备、食品饮料、材料工业等行业,蒸汽电磁阀设备运用最为广泛。

在很多大型工业化项目中都可以看到瓦特节能生产的蒸汽电磁阀产品身影,我们已经服务过数千客户。

电磁阀的安装前要检查整机零件是否缺损与松动,对使用有害健康的介质必须进行强度,密封、泄漏与精度测试。

电磁阀在安装前对管道应进行清洗,阀门入口处要有足够的直管段,并配有过滤器,阀体与管道的法兰连接要注意同轴度,介质流向应与阀体箭头指向一致。安装场地应考虑到人员与设备的安全,既便于操作,又有利于拆装与维护。

电磁阀应正立垂直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不得已时可倾斜安装,但阀自重量较大、有振动的场合,必须安装支撑架。阀门应安装在环境温度为-10~55℃,相对湿度为≤95%。伺服放大器的环境温度为0~50℃,相对湿度为≤85%的场地使用。

为使自控系统失灵或检修阀门时仍能连续运行,应设置旁路阀,旁路阀的流量特性与行程,要与原来阀门选择一致。电气部分接线安装,请参阅瓦特节能的安装接线图说明书。

使用前应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规定相符,电气安装线路是否正确。初始零位,出厂时已调整在机械限位块下端。如现场需要其他位置,具体可参阅瓦特节能执行机构说明书进行调整。电动调节阀须作就地操作时,只能在断电或电动操作器处于手动位置时进行。

瓦特节能的电磁阀需要良好的维护,要定期清洗阀门:对清洗一般介质,只要用清水洗净就可以。但对清洗有害健康的介质,首先要了解其性质,再选用相应的清洗办法。 阀门的拆卸:将外露表面生锈的零件先除锈,但在除锈前,要保护好阀座、阀芯、阀杆等精密零件的加工表面,拆装阀座时应使用专用工具。

在瓦特节能的使用手册中规定关于电磁阀的阀芯与阀座在保养时要进行适当的检测,如果二密封面有较小的锈斑与磨损,可用机械加工的方法进行修理。如损坏严重必须换新,但不管修理或更换后的硬密封面都必须进行研磨。如果阀杆表面损坏,只能换新。电磁阀的易损零件包括填料、密封垫片,每次检修时全部换新。

阀门安装:要注意对中,对定位、导向、螺纹与减速器等处,宜加适当润滑脂。安装后应按产品测试项目与方法进行调试,并在这期间,可更准确地调整填料压紧力以及阀门关闭位置。

尽管瓦特节能的电磁阀具备高品质和3年质保,电磁阀的安装和维护与电磁阀的制造质量一样重要,必须专业人员严格按照手册和专业培训知识进行使用。

网友A:
这个要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