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的类型和选用

楼主(2017-12-15):
球阀的类型和选用

球阀是一种回转阀,关闭件都会沿流体流动方向的垂线转动,流体可通过关闭件流动,回转式阀门工作机构简单,便于自动化和维护。

球阀和旋塞阀是同属一个类型的阀门,只有它的关闭件是个球体,球体绕阀体中心线作旋转来达到开启、关闭的一种阀门。球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

球阀是近年来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新型阀门,它具有以下优点:

1. 流体阻力小,其阻力系数与同长度的管段相等。

2.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3. 紧密可靠,目前球阀的密封面材料广泛使用塑料、密封性好,在真空系统中也已广泛使用。

4. 操作方便,开闭迅速,从全开到全关只要旋转90°,便于远距离的控制。

5. 维修方便,球阀结构简单,密封圈一般都是活动的,拆卸更换都比较方便。

6. 在全开或全闭时,球体和阀座的密封面与介质隔离,介质通过时,不会引起阀门密封面的侵蚀。

7. 适用范围广,通径从小到几毫米,大到几米,从高真空至高压力都可应用。

球阀(ball valve ),标准GB/T21465-2008《阀门术语》中定义为:启闭件(球体)由阀杆带动,并绕球阀轴线作旋转运动的阀门。亦可用于流体的调节与控制,其中硬密封V型球阀其V型球芯与堆焊硬质合金的金属阀座之间具有很强的剪切力,特别适用于含纤维、微小固体颗料等的介质。而多通球阀在管道上不仅可灵活控制介质的合流、分流、及流向的切换,同时也可关闭任一通道而使另外两个通道相连。本类阀门在管道中一般应当水平安装。球阀按照驱动方式分为:气动球阀,电动球阀,手动球阀。

一、浮动球球阀

  球阀的球体是浮动的,在介质压力作用下,球体能产生一定的位移并紧压在出口端的密封面上,保证出口端密封。浮动球球阀的结构简单,密封性好,但球体承受工作介质的载荷全部传给了出口密封圈,因此要考虑密封圈材料能否经受得住球体介质的工作载荷。这种结构,广泛用于中低压球阀。密封垫圈选择合适,可以用于蒸汽和冷凝水系统的快速开关。球体可以是全通道也可以是缩小通道的设计。

 二、固定球球阀

   球阀的球体是固定的,受压后不产生移动。固定球球阀都带有浮动阀座,受介质压力后,阀座产生移动,使密封圈紧压在球体上,以保证密封。通常在与球体的上、下轴上装有轴承,操作扭距小 ,适用于高压和大口径的阀门。一般大口径和高压差较多这种设计。

   为了减少球阀的操作扭矩和增加密封的可靠程度,近年来又出现了油封球阀,既在密封面间压注特制的润滑油,以形成一层油膜,即增强了密封性,又减少了操作扭矩,更适用高压大口径的球阀。

 三、弹性球球阀

   球阀的球体是弹性的。球体和阀座密封圈都采用金属材料制造,密封比压很大,依靠介质本身的压力已达不到密封的要求,必须施加外力。这种阀门适用于高温高压介质。

   弹性球体是在球体内壁的下端开一条弹性槽,而获得弹性。当关闭通道时,用阀杆的楔形头使球体涨开与阀座压紧达到密封。在转动球体之前先松开楔形头,球体随之恢复原原形,使球体与阀座之 间出现很小的间隙,可以减少密封面的摩擦和操作扭矩。

网友A: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广泛应用,但肯定不是近年来,也不是新型阀门。

既然讲究讲的详细写,讲球阀你就讲了个球,阀体结构呢,应用范围呢?安装形式呢?

现在论坛里都是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看着新帖不少,都是摘抄的东西,大部分还是销售人员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