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80直流调速器调试方法

楼主(2017-12-15):
西门子6RA80直流调速器调试方法

参数设置 这部分的设置在直流调速器的菜单中完成: 基本设置顺序如下:

切换驱动对象为1。按FN+向上键,左上角数字闪烁,通过增减键选择为1

设置参数访问等级:在P003FN键,将P003设为3(专家

切换回驱动对象2。按FN键左上角数字闪烁,通过增减键选择为2。后面设置参数时若右上角参数闪烁要将其改为2后参数才能更改。

设置P00101进入快速调试(1、显示部分参数,0、显示全部参数)

 最大电枢电流<装置的额度电枢电流×0.5,装置的电枢额度直流电流必须通过参数P500760】(1%)或P50067调整

最大励磁电流<装置的额度励磁电流×0.5,装置的励磁额度直流电流必须通过参数P500761】(1%(有多位时,FN键切换显示位

设置电网电压参数 P500780=380    装置进线电压参数(V P500781=380    装置励磁进线电压参数(V

 设置励磁的运行模式:将P50082设为1(进线接触 器合闸时励磁投入)。

 设置速度值的选择:将P50083设为3(电枢电压反 馈)P50115=110(进线低压400×110%=440V电枢电压)P2000=XXXX(电机转速)这个必须要设置否则报故障。

根据公司车间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 励磁电流:将P50100=XXX(电枢电流),P50101=440(电枢电压),P50102=XXX(励磁电流)  P50104=1500(电机转速),P50105=XXX(电枢电流)。P50303=5  斜坡上升时间 P50304=5  斜坡下降时间   设置P3900=3结束快速调试,执行电机数据的计 算和根据之前输入参数进行的调节器的参数计算。设置完成后可将P10=0,恢复显示全部参数。

 设置端子11故障复位功能:在驱动对象1中将 P02102P2103D的右上角02设为53010.0

设置端子19输出功能:设置P50771的右上02 0899.1

 设置 “主给定值”模拟量输入信号接入的方式(端子25/26):将P50700右上02设为0(主给定值0-10VP50703设为1(接入信号的绝对值)。

 设置在模拟量输出1的输出值的源(端子49/50): 将P50750设为52179.0(转速输出)。   设置在模拟量输出1信号接入的方式(端子 49/50):将P50751设为1(接入信号的绝对值)

 设置在模拟量输出2的输出值的源(端子51/52): 将P50755设为52116(电流输出)。

 设置在模拟量输出2信号接入的方式(端子 51/52):将P50756设为1(接入信号的绝对值)

 在开关量输出1的输出值的源(端子19):将 P50771设为899.0(驱动器正常)。

警告:参数设置完成后,将P9771保存参数,否则断电 后参数将丢失,保存参数后切换为准备运行状态后,再进行启动电机的操作。  在左上角=01时,,P09=30P976=1,将P9771保存参数,重 新上电。可以恢复出厂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