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来看看~像RS500比较指令这种数据源地址怎么看呢

楼主(2017-12-15):
图中箭头那个地方的,我就无法查看它的数据表在哪里,像这种数据源是有效的吗?怎么查看啊~是根据什么进制来写的。。。萌新不懂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图有点看不清  重新上传一张

网友A:
为什么你觉得无效呢?源数据A的整形文件7中的50号字中存储的数据与十进制常数比较又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觉得无效呢?源数据A的整形文件7中的50号字中...

主要是我改不了这个数值,无法重新设定这个值,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无效的,或者有其他地方储存这个十进制的常数~~我这不也是不懂嘛

网友B:
就是和常数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和常数比较吧,,

再打扰下

请问这个模拟量输入在哪里设定量程呢

网友C:
模块属性配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属性配置里

好的 谢谢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