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选择低压断路器

楼主(2017-12-15):
(1)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2)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3)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

(4)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

(5)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 低压断路器的选用,应根据具体使用条件选择使用类别,选择额定工作电压、额定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和分励、欠压脱扣器的电压电流等参数,参照产品样本提供的保护特性曲线选用保护特性,并需对短路特性和灵敏系数进行校验。当与另外的断路器或其他保护电器之间有配合要求时,应选用选择型断路器。

1、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 低压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Ue。和额定电流Ie。应分别不低于线路,设备的正常额定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或计算电流。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与通断能力及使用类别有关,同一台断路器产品可以有几个额定工作电压和相对应的通断能力使用类别。

2、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 所选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1应大于或等于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可按计算负载电流的1~1.1倍确定;同时应不大于线路导体长期允许电流的0.8—1倍。

3、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Ir2 所选断路器的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Ir2应大于线路尖峰电流。配电断路器可按不低于尖峰电流1.35倍的原则确定,电动机保护电路当动作时间大于0.02s时可按不低于1.35倍起动电流的原则确定,如果动作时间小于0.02s,则应增加为不低于起动电流的1.7—2倍。这些系数是考虑到整定误差和电动机起动电流可能变化等因素而加的。

4、短路通断能力和短时耐受能力校验 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短路接通能力应不低于其安装位置上的预期短路电流。当动作时间大于0.02s时,可不考虑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即把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作为最大短路电流;当动作时间小于0.02s时,应考虑非周期分量,即把短路电流第一周期内的全电流作为最大短路电流。

如校验结果说明断路器通断能力不够,应采取如下措施:

a)在断路器的电源侧增设其他保护电器(如熔断器)作为后备保护。

b)采用限流型断路器,可按制造厂提供的允通电流特性或限流系数(即实际分断电流峰值和预期短路电流峰值之比)选择相应的产品。

c)可改选较大容量的断路器。各种短路保护断路器必须能在闭合位置上承载未受限制的短路电流瞬态值,还须能在规定的延时范围内承载短路电流。这种短时承载的短路电流值应不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短时耐受能力,否则也应采取措施或改变断路器规格。断路器产品样本中一般都给出产品的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1s电流)。当为交流电流时,短时耐受电流应以未受限制的短路电流周期分量的有效值为准。

5、灵敏系数校验

所选定的断路器还应按短路电流进行灵敏系数校验。灵敏系数即线路中最小短路电流(一般取电动机接线端或配电线路末端的两相或单相短路电流)和断路器瞬时或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之比。两相短路时的灵敏系数应不小于2,单相短路时的灵敏系数对于DZ型断路器可取1.5,对于其他型断路器可取2。如果经校验灵敏系数达不到上述要求,除调整整定电流外,也可利用延时脱扣器作为后备保护。

6、分励和欠电压脱扣器的参数确定

分励和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应等于线路额定电压,电源类别(交、直流)应按控制线路情况确定。国标规定的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系列为直流(24)、(48)、110、125、220、250V;交流(24)、(36)、(48)、110、127、220V,括号中的数据不推荐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