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7-12-15):
钳形电流表与普通电流表不同,它由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组成。可在不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测量负荷电流。但只限于被测线路电压不超过500V的情况下使用。如何正确使用钳形电流表,本人谈几点看法,供同行参考。
  (1)测量前,应先检查钳形铁心的橡胶绝缘是否完好无损。钳口应清洁、无锈,闭合后无明显的缝隙。
  (2)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大小,选择适当量程。若无法估计,可先选较大的量程,然后逐档减少,调到合适的档位。调整量程档位,必须在钳口张开的情况下进行,以免电流冲击损坏仪表。
  (3)测量时,被测导线应尽量放在钳口中部,钳口的结合面如有杂声,应重新开合一次,如仍有杂声,应处理接合面,以使读数准确。另外,不可用电流表同时钳住两根导线。
  (4)测量5安以下电流时,如果要得到较为准确的读数,在条件许可时,可将导线多绕几圈,放进钳口。这时其实际电流值为仪表读数除以放进钳口内的导线根数。
  (5)测量完后,要把调节电流量程的切换开关放在最高档位,以免下次使用时,因未选择量程就进行测量而导致仪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