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排除故障的技能

楼主(2017-12-15):
确保一个地区生活与生产用电的安全是维修电工的主要职责,维修电工通过全面检测电力系统,及时的将故障解决掉,并且可以凭借自身的技能以及以往的工作经验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故障排除,这样才可保证居民们生产以及用电的正常需求。如今我国的电力使用非常广泛,同时电力设备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因此电工必须不断强化经验技能,充实自身专业知识。

一、常见电气故障
在任何一个企事业单位中,电工都是不可或缺的,电工必须能够准确、及时的判断出电力系统发生的故障,这就要求电工一定要非常熟悉电路维修知识,并且能够依照具体状况对问题进行灵活的处理。实际上,电气系统发生的故障主要有平时的养护与维修、线路的调试正常与否以及安装的设备与电线的合理与否等。电工能够通过对照明灯零度稳定正常与否的观察来判断电力系统是不是健康正常的工作。通常状况下,不合理的调试与安装都可能造成照明灯出现异常,常见的有短路、断路,严重的话甚至有发生漏电状况的可能,因此,电工必须做到可以准确分析发生电力系统故障的根本原因原因,然后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另外,变压器故障也是非常常见的,如果长时间的使用变压器会出现绝缘、过热等现象,因此,电工在平时的时候应做到注意观察,经常检测变电器,安装绝缘陶瓷管和油保护这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的避免故障的发生。还有一种就是电动机故障,它主要包含轴裂纹、轴铁芯磨损、转子弯曲等,在轴纹磨损较为严重的地方应当及时进行更换;一旦发现轴铁芯出现磨损,应当准确焊接,如果磨损的太严重的话可以用机床来加工;如果转子发生了弯曲应当把转子取出来,然后依据电力系统的不同对结构进行不同的维修,保证电动机能够正常运行。

二、排除电气故障的具体方法
电工必须有专业知识以及充足的理论原理作为基础,做到发生故障能够立即准确的进行判断与分析,下面有几种常用的排除电力系统故障的方法介绍给大家。

1.逐步排队法和调试参数法
所谓的逐步排队法,就是发生电路短路时,采用逐步切除的手段,一一对发生故障的具体位置进行分析,进而将电力系统故障排除。而调试参数法更适合用在电力系统里面的原件没有损坏,线路正常接触时。如果用电者没有正确对电压进行使用或者调试就会使得供电系统无法正常地进行工作,而电力系统能够负担的电量也是有限制的,不可以无限度的进行使用,所以,调试参数法最为适合。

2.替代法和短接法
所谓替代法,是指无法确定发生故障的原因以及具体位置时所采用,如果电工怀疑在系统当中存在某个零件或是某一部分有故障,就可选择用其他零件将原有的零件替换下来,观察替换之后的电力系统可不可以正常运行,这种方法的效率比较低,适合用在那些结构较为简单的故障排除。通常状况下,短接法用于回路电流较小、电压也较低的电力系统当中,首先电工依照自身多年来丰富的经验对发生短路的位置进行大概的判断,然后再用导线短接以确定电工判断的正确与否,采用这种方法电工必须保证自身技能高超、经验丰富,特别麻烦,如今我国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部分贫困的地方仍然沿用这种方法。

3.电阻、电流以及电压的测定法
电压测定法,指的是对万用表进行合理的使用,把万用表的电压档依照实际用电电压调整到最为合适位置,以便可以准确测量,出现故障的判断标准即为观察测量的电路和触电有没有发生通断,或者产生时断时续的状况。电流测定法所利用的就是电流表在测定电路时候其电流值的大小是不是正常以及稳定与否,这就要依照当地用电的实际状况来进行判断了,电流测定法虽然相对比较方便,可是也很容易发生测量的误差,由于用户在不同的时间的用电强度是不同的,所以电流的测量有些困难,通常情况下用于生产车间或是工厂的电力测量。电压测定法和电阻测定法二者的道理是差不多的,都是观察线路或者触电的异常状况,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是不太发达的地方通常会选择的电力测量。

三、强化维修电工排除故障的技能
一个企业要想形成自身的生产能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设备,应当让设备在生活与生产的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将自身的作用发挥出来,在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应当遵守预防为主,计划检修、维护以及使用相结合。设备故障的种类非常多,专业性比较强,问题也特别复杂,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应当不断的强化提高自身排除故障的技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提升技工能力主要应当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专业知识扎实。在这个时代里,信息是在不断变化的,知识也一直在更新,维修电工不可以满足现状,平时的时候应当注意多学习、进行技能交流、参加专业的讲座、了解先进的科技等以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并且在实践当中通过排除故障,力争在工作当中多改革多创新,把实际的工作和理论知识融合到一起,增强自身的水平和能力。另外就是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在设备发生的问题的时候不盲目进行判断,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他人进行及时的沟通。对于存在问题的设备应当及时进行维修和的报告,做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