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FC块的加密

楼主(2017-12-15):
TIA portol程序中的FC块有加密,知道密码,怎样删除加密?谢谢

网友A:
项目树中右击你要取消专用技术保护的块,包括OB,FC,FB等,然后点击专有技术保护选项(也可在Edit菜单中选择)。

请注意:你需要关闭该块的显示才会有专有技术保护选项。

勾选隐藏代码(专有技术保护)选项之后会让你输入密码,输入完成后就可以删除保护了 。(根据块的加密等级,提示信息可能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