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高低温试验箱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2-15):
    LED高低温试验箱主要是给试验样品提供高低温的试验环境,从而检测出产品的一些相关性能以及使用寿命。LED高低温试验箱在实验室中是一款非常常见的试验设备。
    LED高低温试验箱的常见故障以及维修方法:
    升温慢或者是不升温:首先检查一下加热系统是否有故障;看看加热管是都已还,加热管的连接线有没有松动,控制仪是否被烧坏或者是电路是否断路等一些原因。
    只有高温没有低温:压缩机工作正常可能是压缩机内缺少了制冷剂,也可能是散热器被堵塞了,造成压缩机的散热效果不太好,还有可能是因为管路堵塞或是泄漏,只要有针对性的一一进行排查处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箱内温湿度不均匀:可能是搅拌风扇出现问题了,先检查一下风扇的工作情况。看看是否有噪音,电机是否被烧坏了,轴承有没有缺油等等。
    以上这几点都是LED高低温试验箱在使用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故障,用户在使用的时候碰到以上故障的时候,可以根据上述步骤的进行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