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BUS网关用法

楼主(2017-12-15):
PROFIBUS MODBUS-RTU 网关

KJ-PBG-001(主站)

KJ-PBG-002(主站)

使用手册

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7-11-24

目录

使用须知...................................................................................................................................................... 3

产品系列概述.............................................................................................................................................. 3

您关心的技术参数...................................................................................................................................... 3

典型应用网络图.......................................................................................................................................... 4

产品功能...................................................................................................................................................... 4

1. 硬件连接及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5

1.1. 硬件接口及指示灯说明............................................................................................................... 5

1.1.1 硬件接口说明...................................................................................................................... 5

1.1.2 指示灯说明.......................................................................................................................... 7

1.2. KJ-PBG-001/002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7

1.2.1. GSD 文件说明...................................................................................................................... 7

1.2.2. Modbus 报文的配置及网关启动操作............................................................................... 8

1.3. KJ-PBG-001&002 的通讯状态字及控制字介绍........................................................................... 9

1.3.1 通信状态字........................................................................................................................ 10

1.3.2 通信控制字........................................................................................................................ 10

2. STEP7 硬件建立及配置......................................................................................................................... 11

2.1. 西门子 PLC PROFIBUS 主站配置....................................................................................... 11

2.2. 网关KJ-PBG-001/002 作为 PROFIBUS 从站的配置过程........................................................ 16

2.2.1. PROFIBUS 从站配置——网关做 MODBUS 主站........................................................... 16

3. Modbus-RTU 协议简介......................................................................................................................... 20

3.1.MODBUS 存储区.......................................................................................................................... 20

3.2.MODBUS 功能码.......................................................................................................................... 20

3.2.1.读取输出状态(01H)............................................................................................................ 20

3.2.2.读取输入状态(02H)............................................................................................................ 21

3.2.3.读取保存寄存器(03H)........................................................................................................ 21

3.2.4.读取输入寄存器(04H)........................................................................................................ 22

3.2.5.强制单线圈(05H)................................................................................................................ 22

3.2.6.预置单保持寄存器(06H).................................................................................................... 23

3.2.7.强制多线圈(0FH)................................................................................................................. 23

3.2.8.预置多寄存器(10H)............................................................................................................ 23

3.3.MODBUS 异常码.......................................................................................................................... 24

附录 A:从站状态监测功能说明............................................................................................................ 25

附录 B: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截取 MODBUS 报文......................................................................... 27

附录 C:如何使用 Modbus Slave 连接KJ-PBG-001/002(主站)...................................................... 29

使用须知

   如果您已经熟悉Modbus-RTU协议以及熟练使用西门子配置软件Step7,仅仅关心本产品的使用问题,请参看1.2

节《PKJ-PBG-001&002 STEP7参数配置说明》。

    如果您对西门子配置软件Step7还不熟悉,请参看第2章节:KJ-PBG-001&002Step7中的配置。或致电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

    如果您还不熟悉Modbus-RTU协议,请参看第3章:Modbus-RTU协议简介,您只需要了解您正在使用的功能码即可。

    如果您刚刚了解Profibus-DP以及Modbus-RTU,请通读本手册,或致电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热线:1342620689413651319853

产品系列概述

PROFIBUSMODBUS网关有两种接口方式:一种是RS232接口,一种是RS485接口,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您关心的技术参数

  KJ-PBG-001/002协议符合GB/T 20540-2006: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第3部分:

PROFIBUS 规范。

    网关做为PROFIBUS网络从站,支持的波特率:9.6Kbps~12Mbps

    根据不同的订货型号,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选择RS485接口或RS232接口:

RS485接口产品型号:KJ-PBG-001

RS232接口产品型号:KJ-PBG-002

    能带Modbus站点数:不确定,主要有两个条件的限制:

   本产品网关最多能配置的Modbus-RTU报文数为37 条;

  支持的数据长度:输入≤224 字节,输出≤224 字节,输入+输出≤232 字节。即使您现场的应用没有超过这个限制,还和你现场的环境有关。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外形尺寸:40mm(宽)×110mm(高)×70mm(厚)

    安装方式:35mm导轨

    防护等级:IP20

    大约重量:500g

典型应用网络图

产品功能

  KJ-PBG-001/002可通过拨码设置为MODBUS主站或MODBUS从站。

  KJ-PBG-001/002波特率选择: 24004800960019.2K38.4K57.6K,其它波特率可以定制。

    字符格式及校验:8位无校验+1停止位、8+偶校验+1停止位、8+奇校验+1停止位、8位无校验+2停止位。

  KJ-PBG-001/002作为MODBUS 主站,支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KJ-PBG-001/002作为MODBUS 从站,支持02H04H0FH10H号功能。

1.      硬件连接及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1.1. 硬件接口及指示灯说明

1.1.1 硬件接口说明

KJ-PBG-002 RS232 接口,采用9 D 形插座(孔),是标准的三线制RS232 接口如图1.1-7。引脚定义

如下图1.1-1所示:

注意:网关接口RS232的RXD接收和发送TXD与被连设备连接示例如下图

KJ-PBG-001是RS485接口如图1.1-6,通讯信号线B(+),A(-),本产品内置终端电阻,需要接入终端的时候将

TB和 B 短接,TA 和 A 短接即可。如图1.1-3所示接线端定义:

顶部为电源接口(直流 24V),主从设置拨码(MS 为做从,MM 为做主),Profibus地址设置,拨码(采

用的是二进制算法,如 AD1AD5拨到 ON 的位置地址为 17),如图下图:

                                           DP接口图                                         电源端子及拨码

                                           485端子

1.1.2 指示灯说明

正面为Profibus通讯接口和指示灯,如图1.1-4;各指示灯定义如下表

1.2. KJ-PBG-001/002 STEP7 参数配置说明

1.2.1. GSD 文件说明

KJ-PBG-001/002(主站)GSD文件使用PBMDMM/V02.GSD如下图

跟据被连设备的特性,将网关设定为主站,在配置软件里面设置好KJ-PBG-001/002 通讯接口参数。STEP7

硬件组态设置参数界面如下图所示:点击响应的项目,有下拉菜单供你选择。

参数说明:

   Baudrate(波特率)和 Parity(校验):必须和您要连接的 Modbus 设备设置一致,否则开疆模块和你要连接的设备无法通讯,被连设备的通讯接口的设置请参看他们手册的说明或者致电设备厂家询问。

   数据更新模式:可以选择默认。

   Mdobus Reply Time(等待应答时间):推荐默认的 500mSKJ-PBG-001/002 作为 Modbus 主站时,发出一条 Modbus 报文之后等待从站设备回答的时间,如果 Modbus 从站超出 500mS 未响应,则

KJ-PBG-001/002 不再等待直接发送下一条,如果 KJ-PBG-001/002 500mS 内接收到 Modbus 从站的响应报文,紧接着等待一个总线空闲时间后发送下一条报文。

    Mdobus Idle Time(总线空闲时间):推荐默认的 50mSKJ-PBG-001/002 作为 Modbus 主站时,接到从站设备回答的报文之后等待 50mS 再发送下一条报文。有些从站设备响应速度比较慢,如果 50mS

快的话,可以将此时间设置的大一些。

   Modbus Slave Monitor(从站状态监测):见附录 A

1.2.2. Modbus 报文的配置及网关启动操作

      MODBUS 报文配置:

下面举例说明,如阅读有困难请参看第 3 Modbus-RTU 简介。假如您要读取 Modbus 从站设备号1

MODBUS 地址区为 3 区,寄存器地址从 0 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的值(3 区用户手册上可能是 300XX 或者说

支持 04 功能(Modbus 报文第二个字节))。您可以在右边产品列表里面KJ-PBG-001/002 下面选择“read 3

Words(3XXXX)”模块插入到 Slot3 里面,如下图。双击你插入的模块,选择 Parameter Assignment,从站站号即

为你要访问的 Mobus 设备的站地址,此例为 1;起始地址就是你要访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此例为 0。那么三个

寄存器回来的数据就存放在这里分配的 IB256-IB261 6 个字节里面。其他您要读写的数据都可根据此例来配

置。

      网关启动

最后一点就是要启动开疆网关开始工作。将控制字最低位置 1。本例控制字为 QB0(在 Slot2 里面,具体地

址是多少还要看您的配置),所以您需要在 OB1 模块里面加上如下图的程序。

 KJ-PBG-001/002 的通讯状态字及控制字介绍

在灵活使用本产品的时候,您还需要了解KJ-PBG-001/002 网关 GSD 文件的通讯状态字和通讯控制字等。

当您添加我们产品到 Profibus 总线上去的时候,有一个 Module 是自动添加上去的,这就是状态字以及控

制字。

 通信状态字

注意: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状态字是 0x00 0x01 交替变化,其他位如果出现 1,证明 Modbus 通讯有问题,下面讲解一下出现错误后解决方法:

D4~D1:异常应答如果不为 0,说明你发出去的 Modbus 报文对于被访问设备来说是无效的,有可能是地址

超限,或者写给设备的值是非法的。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弄清楚你要访问的数据是什么,寄存器地址是

多少?被设置的值有没有范围限制等等。

D5:等待超时,可以将总线空闲时间设置的大一些。

D6CRC 校验错,可能用户编写的 CRC 高低字节反了,或者在没有完整收到一帧报文也会出现 CRC 错,这

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或者 Modsim32 软件监控一下报文。

D7:奇偶校验错,接口没有设置的一致!图 1.2-2 中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没有和设备的相一致。需要提醒的

是,往往一个错误有可能使得几个地方报错,这就需要现场调试人员判断错误出现在那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学

会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 Modbus Slave 以及 Modscan 等软件。可参考附录 BC 了解其基本使用方法,一般情况

下只要和这三个软件能通讯的上的话,肯定能和我们产品进行通讯。

通信控制字

注意:在用户无特殊需求的情况下,不推荐使用其它功能,仅需要将 D0 位置 1,启动 KJ-PBG-001/002

Modbus 报文即可,如果遇到比较特殊的用法,请致电我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咨询。

2.   STEP7 硬件建立及配置

2.1. 西门子 PLC PROFIBUS 主站配置

提示:(1~8)是 STEP 7 建立一个新项目和 S7-300/PROFIBUS 主站的一般方法,对于熟悉的读者,可快速浏览,并从<2.2 网关KJ-PBG-001/002 PROFUBUS 从站配置>开始阅读。

(1)     KJ-PBG-001/002 GSD 文件 PBMDMM02.GSD PBMDMS02.GSD,复制到 PC1(Step7 安装目录下)….Step7\S7data\gsd\目录下,将图标文件  复制到 PC1(Step7 安装目录下)….Step7\S7data\nsbmp\目录下;

(2)    打开“SIMATIC Manager”见图 2.1-1

(3)文件新建,键入文件名:例如“PBMD_Example”→确定,见下图

(4)插站点→SIMATIC 300 站点点击。如下图

(5)建立组态硬件并更新 GSD 目录:SIMATIC 300(1)→双击硬件

(6) 配置机架:在硬件窗口 \SIMATIC 300\RACK-300\Rail 双击。如图 2.1-6

(7)    配置 CPU:点中机架 UR 2 硬件目录\SIMATIC 300\CPU-300\CPU 315–2 DP\6ES7 315-2AG10 -0AB0\ V2.6(本例)双击, 如图 2.1-7、图 2.1-8

(8)    配置 PROFIBUS:选择 PROFIBUS 主站站号,设置好 Profibus 主站地址后,点击新建”→网络设置,选择:DP

1.5Mbit/s(仅是举例)确定,如图 2.1-8。此时 PROFIBUS 主站配置完成。

网关 KJ-PBG-001/002 作为 PROFIBUS 从站的配置过程

 PROFIBUS 从站配置——网关做 MODBUS 主站

点击 PROFIBUS(1) DP 主系统(1),使其选中横线变黑,打开硬件窗口”\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Gateway\ PBMDMM/V02 双击。

(由于我们已将 KJ-PBG-001/002 GSD 文件PBG_001M复制到 PC1: Step7\ S7data\ gsd\目录下,并

做了更新,所以现在能够在硬件目录中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配置。其它第三方产品的配置办法相同)。

选择从站站号,本例选择 Profibus 从站站号为“1” (站号自行设定,本例为“1”)→确定

    KJ-PBG-001/002 PROFIBUS /写介绍

    硬件目录中打开 KJ-PBG-001/002 目录。

KJ-PBG-001/002 共有 39 个槽(逻辑上,非物理设备),1#槽预置为状态字”(1 字节输入,本例为 IB0)控制字1 字节输出,本例为 QB0),其他 2#~39#槽用来插入 PROFIBUS /写,见下图

选中 3 槽,在硬件目录界面中,双击 KJ-PBG-001 “read 10 Words(3xxxx)” Write 10Words(4xxxx)。见图

(具体读与写的数据大小及数据区,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配置 KJ-PBG-001/002 MODBUS 主站的接口参数

   双击 KJ-PBG-001/002 硬件组态,弹出主站设备配置窗口,选参数分配,见图

    配置校验波特率:选中校验本例选择“8 位无校验+1 停止位波特率 Baudrate ”→点击 9600 ,设置完毕。

  等待时间“MD 总线空闲时间:一般为默认,但有些场合要根据所连设备设置。

    双击硬件组态插槽上的报文,本例 read 10 Words(3xxxx) Write 10Words(4xxxx),分别设置两条报文 的从站站号及读取数据起始地址如图

    编译存盘(Save and Compile),退出,硬件配置完毕。

    示例启动网关控制字 control 最低位 Q0.0(Q 地址根据实际 control 对应的数值 x 设置,启动 Qx.0)

3. Modbus-RTU 协议简介

对于您来讲,您只需要了解Modbus4个区(0XXXX1XXXX3XXXX4XXXX),对应的8条重要的功能码:

4条读(01H 02H 03H 04H ),4条写(05H 06H 0FH 10H )。

MODBUS 存储区

MODBUS涉及到的控制器(或MODBUS设备)存储区以0XXXX1XXXX3XXXX4XXXX标识;

MODBUS 功能码

Modbus报文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您只需要稍作了解,看几条报文之后就知道了它的结构,在需要的时候再

来具体查询。

读取输出状态(01H)

功能码01H

功能:读从站输出线圈0XXXX状态。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出线圈,寄存器起始地址=0011H=17,线圈数=0025H=37;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

13H)号从站输出线圈00017-00053,共37个线圈状态。

从站应答格式

功能:读从站输出线圈0XXXX状态。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出线圈,寄存器起始地址=0011H=17,线圈数=0025H=37;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

13H)号从站输出线圈00017-00053,共37个线圈状态。

从站应答格式:

功能:从机返回输出线圈0XXXX状态

本例:1B=00011011,对应00049-00053

楼主:
3.2.2.读取输入状态(02H)

功能码:02H

主站询问报文格式:

3.2.3.读取保存寄存器(03H)

功能:读从站保持寄存器4XXXX值。

本例:读13H号从站保持寄存器值,起始地址=0060H=96,寄存器数=0002

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是:读1913H)号从站3个保持寄存器40096—40097的值;

功能:从站返回保持寄存器的值:40096=0300H40097=022AH

3.2.4.读取输入寄存器(04H)

功能码:04H

主站询问报文格式:

功能:读从站输入寄存器3XXXX值。

本例:读13H号从站输入寄存器值,起始地=0005H=0005,寄存器数=0001

因此,本询问报文功能:读1913H)号从站1个保持寄存器30005的值;

从站应答格式:

楼主:
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截取 MODBUS 报文

1.       连接硬件工具:USB RS485 RS232 转换器。(具体使用哪种接口取决于您选择网关的接口:如选择

KJ-PGD-002 则转换器选择 USB RS232KJ-PGD-001 则转换器选择 USB RS485

2.       硬件连线:

  如选择 KJ-PGD-001 型号网关:则 USB RS485 输出口 D+/R+ KJ-PGD-001 B+D-/R- KJ-PGD-001

A-

   如选择KJ-PGD-002 型号网关:则 USB RS232 输出口连接方式如图

楼主:
如何使用 Modbus Slave 连接 KJ-PGD-001/002(主站)

1.       连接硬件工具:USB RS485 RS232 转换器。(具体使用哪种接口取决于您选择网关的接口:如选择

KJ-PGD-002 则转换器选择 USB RS232。如选择 KJ-PGD-001 则转换器选择 USB RS485

2.       硬件连线:

如选择 KJ-PGD-001 型号网关:则 USB RS485 输出口 D+/R+ KJ-PGD-001 B+D-/R- KJ-PGD-001

A-

  如选择 KJ-PGD-002 型号网关:则 USB RS232 输出口连接方式如图

3.       按照 2.2.1. PROFIBUS 从站配置之网关做 MODBUS 主站》配置本产品

4.       配置 MODBUS Slave 数据

本例在变量表读取一个字的,MODBUS Slave 输出数据“4321”,(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打开 MODBUS

Slave,如图

5.       查看输出数据

MODBUS Slave 选择输出格式 HEX,如图 C-4,在数据界面双击写一个字数据如图 C-5,查看 STEP 7 变量表读

一个字的数据图 C-6。同理,可查看读一个字节数据(略)

MODBUS Slave 填写数据和 PLC 显示数据一致则说明通讯正常,否则检查接线及网关配置,以及所连设备的设

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