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STL指令报错,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7-12-15):
台达ES2,STL指令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好奇怪,专业论坛怎么会没有人能解答呢?

楼主:
大师:我还不行呀,遇到问题了,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貌似STL前面应该连母线,不应该有条件

楼主:
大师:你是正确的,我测试了。太感谢了!

网友B:
有了解答吗,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奇怪,专业论坛怎么会没有人能解答呢?

到论坛一起分享,一般问题在论坛都可以得到满意解答

网友D: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我的QQ2648966512,以后有什么问题,添加下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好奇怪,专业论坛怎么会没有...

感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我的QQ2648966512,以后有...

感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