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烟气氧含量测量

楼主(2017-12-15):
氧化锆测量烟气氧含量,如果烟气含焦油该如何做预处理,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增加空气净化设备试试,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B(2018-02-07):
增加空气净化设备试试,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C(2018-04-09):
在取样管关安装焦油过滤装置。

或采用抽取式取样,将样品引出后进行除油过滤后再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