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调试软件Windows1064位不兼容???

楼主(2017-12-15):
安川伺服安装调试软件 出现这样画面 系统Windows10 64位 不兼容??

楼主:
 画面显示这样 有解决 或碰到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看,有时候win10不兼容很常见

网友B:
因为Microsoft的Access2010在Win10下不兼容,微软建议使用2013或者2016的版本。

我正版Access现在只用在Win7下,现在Win10中使用2016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Microsoft的Access2010在Win1...

我现在Windows10 64位专业版 office2016 装不了伺服调试软件 安装完成后 打开就是上面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