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自带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7-12-15):
1200 6ES7 214-1AG40-0XB0 V4.1的CPU想使用上面自带的模拟量发现通道信号只能是0-10V的吗?想使用4-20MA的电流信号,后期增加了一个500的电阻使用,但是误差比较大,想问下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1、内置的模拟量输入只能接受0-10V信号。

2、请使用精密电阻来减少误差,不过内置的模拟量是10位的,所以不能要求太高。

3、或许稍微增加一点成本来解决这个会更好一点,例如嫌SM1231扩展模块太贵的话可以使用SB1231扩展板。

网友B:
这个正好用呢,感觉学习下, 谢谢楼主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C(2019-01-17):
我搞错了..我还可以支持4-20M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