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指令弹窗

楼主(2017-12-16):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想通过plc给信号可以在威纶通的显示屏上弹出一个窗口,这个要怎么做呢?能不能讲仔细点,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想做个报警条之类吧

网友B:
威纶设置流程: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基本窗口

注意地址选择PLC的地址就可以了,具体自己测试效果。

网友C:
我的天啊 厉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