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液位计的基本检修方法

楼主(2017-12-16):
    1、直接感受法:直接感受法是利用眼、耳、鼻、手的直接感觉进行判断的方法,它是检修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部、级、路、点整个检修压缩过程中,都可以结合运用。在判断出故障找点时,有时尤其显得重要。

    2、测试鉴别法:测试鉴别法是利用仪表测量电路数据进行数量鉴别的方法。它是压缩故障路、点最常用的基本方法。测试鉴别法又分为加电测试和不加电测试两种。加电测试,包括液位计有关电压、电流的测试,电路元件参数的测试,和液位计主要技术指标的测试三种。最常用的是电压、电流的测试。不加电测试,是指对液位计的有关线路、器件、元件和绝缘电阻的测试。用测试的数据与正常数据对比,就可以鉴别液位计有无故障及故障范围。

    3、面板压缩法:面板压缩法利用浮子液位计面板上控制着机内电路开关、旋钮、插孔、按钮和指示设备等进行故障压缩的方法。面板压缩法师确定故障现象、判断故障部级常用的一种外部压缩故障法。但是,由于液位计面板不一定那么齐全和不一定都是控制着确定故障的最佳部位,因此,有时候以完全肯定故障存在范围,还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所以,一般来说,面板压缩法师一种有效的辅助方法。

    4、干扰追踪法。用手拿小起子由液位计末级向前逐级轻敲各电子器件各级,同时根据执行器中动作大小、扬声器声音的有无来判断故障部、级的方法。例如,在干扰追踪过程中,发现敲某一级正常,当敲到前一级时无声或声音很小,则后级与前级的极间就为故障部位。干扰追踪是检修磁性浮子液位计常用的一种方法。

    5、对比代换法:对比代换法是用两种同类型的液位计、组件、器件和元件等进行比较和互换,以鉴别好坏、正常与否的压缩故障的方法。在缺乏仪表或对液位计比较生疏的情况下,对比代换法师鉴别好坏、正常与否的较为简易的基本方法。比如说,磁流量计在运行时侯损坏的话,可以与正常的电磁流量计对比可以鉴别好坏。再比如说,液位计某一部分(浮子)受到损坏,可以观看正常的液位计浮子来鉴别。所以,它是确定某些故障点的基本方法。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分享,好好 学点常识。

网友B:
下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下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