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低速无力

楼主(2017-12-16):
第一次调试直流驱动器590P  110A   驱动西门子直流电机, 基本参数调整好以后,转速在20-200转的时候感觉没什么力量 用木棒能把轴卡主, 采用的模拟直流测试,而且当转速停止后 驱动器也不报警啊,自动电流环测试电流正常,电抗器都嗡嗡响,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西门子的驱动这么大的我是先做一下优化运行,你这个我没遇见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励磁电路,看电机上的励磁额定电压,控制器给予电机励磁电压太低了,电抗器嗡嗡响说明电流非常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