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CPU是否支持ethernetip

楼主(2017-12-17):
如题三菱QCPU 上的网络端口是否支持ethernet ip通信方式

网友A:
支持!

跟普通网络一致,只是数据长度有协议限制

网友B:
支持的你要买以太网扣的模块

网友C:
三菱plc 不支持,

网友D:
支持啊,不管是CPU还是网络模块都支持。只不过设置不一样,一个是直接在CPU中设置,一个要在模块中设置而已。

网友E:
EtherNet/IP是一种工业以太网,与人们常了解的以太网(TCP/IP)还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硬件兼容,软件不兼容。三菱目前没有开发EtherNet/IP,Ether Cat ModerTCP等工业以太网接口,但有ProfiNet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EtherNet/IP是一种工业以太网,与人们常了解的...

有没有办法通过电脑读出来,再转给PLC呢

网友F(2019-05-21):
五楼说的是对的,三菱最近才出了一个INTERNET/IP的模块,说支持的估计不知道INTERNET/IP和TCP/IP是不一样的

网友G:
三菱最近才出了一个INTERNET/IP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