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400程序解释

楼主(2017-12-17):
      L     #Ana_val                    // Load the analog value

      L     #OGRE                       // Load upper limit value

      >=R

      S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Upper limit exceeded

      L     #HYST                       // Load hysteresis

      -R

      L     #Ana_val                    // Load the analog value

      >R

      R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Upper limit value exceeded or exceeded but still

      A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OGA                        // Upper limit reached

求问第6句-R是#HYST和谁做实数减法,第8句#Ana_val是和那个值做比较?

网友A:
 L     #Ana_val                    // ACCU1

      L     #OGRE                       // ACCU1,然后Ana_val到ACCU2

      >=R

      S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Upper limit exceeded

      L     #HYST                       // ACCU1,OGRE到ACCU2

      -R              //ACCU2-ACCU1,也就是OGRE-HYST

      L     #Ana_val                    // ACCU1,HYST到ACCU2

      >R     //比较ACCU1和ACCU2,也就是HYST和Ana_val的比较

      R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Upper limit value exceeded or exceeded but still

      A     #Upper_threshold_reached

      =     #OGA                        // Upper limit reached

楼主:
谢谢,之前也想过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计算的,现在能确定了。。。。。

网友B:
表示看不懂

网友C:
STL表示从未研究过!

网友D:
真是太好了,谢谢,正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