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series21imb与labviewopc通讯设置

楼主(2017-12-17):
如题,我们现在只在labview opc里建立变量 但通讯测试都失败。求详细的设置步骤!!急!!!

网友A:
问题可能在发那科系统,找发那科通讯手册,在维修手册中有系统的通讯连接设置说明。232接口的只是半工的,闪存卡接口可以TCP/IP传输专门转接卡,或者系统有插于系统的TCP/IP副卡。系统的维修说明书有设置方法说明。系统说明书的名称是16i18i21i系统维修手册,21i系统归于16i系统是它的简易低配系统。既然要你做一定是有这本维修手册的,因为这本手册跟着系统机床走的,每台新机床是一定有的。

网友B(2018-03-16):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楼主别水我积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