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下降沿用法

楼主(2017-12-17):
下降沿这样写对吗???求指教

网友A:
No,Sir.

边沿检测指令的存储位用于比较输入信号的状态,所以不能用你需要的其他信号来替代。

按照你的贴图,你的M4.1既用于边沿检测的存储位,又用于普通触点,恐怕将来出问题连检测都十分的困难。

网友B:
向你学习,求助一臂之力!